306b放电不尽咋办?

楼主(2014-08-09):
以前用storage模式锂电可以放到3.85每片,今天发现3.92就done了,再用discharge也放电不能,用discharge+可以到3.88。这是咋回事呢?
discharge我设置的3.85呢,不起作用了?

网友A:
用小电流试试。我的208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
尿不尽的问题,我的208B也有

网友B:
是不是大电流放电后回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小电流试试。我的208就是这样用的。

换到0.5a都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大电流放电后回压了?

一般开5a放电的,换1a也是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开5a放电的,换1a也是一样

可能是电线及插接件电阻偏大。我的208也是,满电保存放电放不低3.88-3.89伏左右,缺电保存充电正常3.85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线及插接件电阻偏大。我的208也是,满电保存放电放不低3.88-3.89伏左右,缺电保存充电正常3.85伏 ...

我的也是,缺电保存3.85,但是满电3.92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也是,缺电保存3.85,但是满电3.92

我是再用放电功能,放会儿电。要人看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