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板导电的吗?

楼主(2014-08-09):
弱弱的问一句,碳纤板是不是导电的,装4轴的时候插电冒火花了,

网友:
应该是会导电的,做好防电

网友:
好像是导电的呢。不太懂

网友:
必须导电..碳本身就导电

网友:
肯定导电,我直接用线切割火花机割管子

网友:
上下面不导电,横切割面导电。

你把它当导体看待就是。

网友A:
碳纤比较导电,树脂比较不导电,但是又不是半导体,我把它看做一个比较小的电阻

网友:
碳纤肯定是导电的呀,碳纤维就是导体。。。

网友:
碳纤板不仅导电还有吸波作用,所以建议导体做好绝缘,天线也伸出去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纤比较导电,树脂比较不导电,但是又不是半导体,我把它看做一个比较小的电阻

之前用玻纤,没想这个问题,

网友:
当然导电了,还屏蔽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