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这种开孔器,能在金属板上开深达28mm的孔

楼主(2014-08-09):
在淘宝上看到的,这也太夸张了吧。

开那么深的孔,不怕赌住吗?

这种开孔器所开的孔,精度一般能到多少?

用这个当面铣刀盘用可以吗?

网友:
我拣了一点这类开孔器,有合金的,有HSS的,也有红漆的,孔径20-50mm,通常当铣刀盘使,但齿面都会跳动,大概10丝上下,用砂轮片背一下修平。

网友A:
我用过,45#钢开直径30的孔,20厚的钢板!用手钻开的,半小时开好,不过半瓶WD-40没了,做冷却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45#钢开直径30的孔,20厚的钢板!用手钻开的,半小时开好,不过半瓶WD-40没了,做冷却用

开出来的孔径误差大概是多少?

网友:
    呵呵呵红漆的也是最便宜的开孔器用过,32的开2mm厚的钢板,感觉扭力太大手Q钻容易卡。要冷却容易烧,开薄板精度没考虑。

网友:
没有精度,只能先开小一点的孔,然后再镗。

网友:
我们单位有的是这种东西,就像钻头一样普遍,主要是开个电气箱的孔,或者钢板的孔,总是需要开孔的都用这个,不管啥材料,感觉不好用就扔了,小日本产的,懒得给你看啥型号了。精度我们不要求。

网友:
直径多大能开27mm深?就是买家啊忽悠。这东西叫薄板开口器。薄板可以。因为他的尾巴在13 毫米以下。配合一般转嫁头的。钻夹头承受不了太大扭力。

网友:
这样的开孔器我们常用,主要开配电箱PG过线孔,10几块钱一个,好的20,30都有卖,刀口好像是钨钢合金之类的吧具体没有去研究他,比较硬也比较脆,使用的好的话刀口使用几个月都不会钝,使用不当的话刀口上的合金一下就断了,最大的我用过手电钻夹直径68mm的这种开孔器开3mm厚的GGD电器柜,打一个这么大的洞累啊
本地经常看到搞机加工用这种开孔器用来当铣刀用

网友:
这个,,应该开不了深孔。。。。。

钻夹头没力气,无法承受过高的力矩,,,,,

网友:
   9楼开过68的孔,厉害阿,呵呵呵一定很恐怖,32的孔我已经是身体僵硬手颤抖了。

网友:
有两种一种是高速钢的,一种是带合金块的,我的雕刻机轴承座就是用它开的,用机油作润滑,开的40的孔

网友(2014-09-16):
薄板开30以上孔,我用手持液压开孔器。

网友:
用过合金的50MM。开深度是25MM的45号钢板。。中间的钻头很易松。要换加硬的内六角螺丝会好很多。另外焊接的合金很易烂。

网友:
看起来不错,不知道和钻头+镗刀的组合比起来哪个效率高?

网友:
我用20mm的开孔器,开出来的孔是21-22mm,没精度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