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个260小四轴

楼主(2014-08-10):
几个月前开始玩四轴,先装了一个240小四轴,但是那个架子实在是单薄,原来的XXD1510电机也是叽叽嘎嘎,看坛子里玩穿越的小机架紧凑别致,咱没穿越的技术,也凑个热闹装个小机架玩儿吧,感谢法师傅的无私分享。
先说配置:
1,260碳纤机架
2,MWC飞控(这个刚玩儿得7788,感觉还是比较稳定的,暂时先不换了)
3,银燕1806 KV2280配5030桨
4,好盈天行者12A电调
5,I2C+6M GPS+超声波传感器
6,PZ-2可录像摄像头
7,200mW TS351发射机

上图

这个机架设计得很多地方欠考虑,下面两块板的夹层太小,什么都放不了

改成10mm铝柱,这样就可以把电调和5V电源都装在这一层里

为了装声纳,不用原配的底板了,徒手用纤维板做了一块底板

楼主:
原来的脚太矮也太硬,不装了,受法师傅启发装下面这种

楼主:
本来想买808的,gps就安排在这个位置了,但是由于发射机买得有点仓促,主要是重了,摄像头改为PZ-2

摄像头很轻,不足之处就是工作的时候温度比较高,测了一下,开机不到2分钟就65度了(室温28度),感觉不踏实,加了散热器在上面

按摄像头的尺寸做了一块安装版,把线也改成适当的连接方式

按惯例秤一下份量,541g,有几颗螺钉没装,后来全装完秤了一下,545g,是有点重了哈

完成

加BB告警,3S1500mah电池起飞重量555g,设备全开(发射机、DVR),室内能飞7分钟多一点(3.6V告警)

3S1100mah电池,设备全开(发射机、DVR),室内能飞5分多一点(3.6V告警)

网友:
布线没搞好。。。

网友:
好!性价比高,炸机损失小

网友:
不是很漂亮的机器,不过可以做的更好

网友A:
很強呀 , 有声纳 , 就是定高嗎 ?
那個防碾棉腳架 , 應該漸漸很多人用了 , 哈哈
摄像头安装板用什麼材料做的 ?
這個機架的機身比較短小 , 組機比較緊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強呀 , 有声纳 , 就是定高嗎 ?
那個防碾棉腳架 , 應該漸漸很多人用了 , 哈哈
摄像头安装板用什麼材料 ...

回法师傅,声纳可以精确定高,3米以下以声纳的数据定高,可以精确到几公分,3米以上以气压计的数据定高,摄像头安装板用的是一块FR4纤维板,就是无铜箔的电路板,自己喷了黑油
这个机架如果用CC3D做纯穿越用的话还好安排一些,我是自己折腾一个差不多什么都有的,这个空间,搞得确实有点头大,PZ-2的辐射有点大,影响了GPS,它自身也容易受外界的干扰,录制的视频也看到有干扰,处理这些干扰花了点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法师傅,声纳可以精确定高,3米以下以声纳的数据定高,可以精确到几公分,3米以上以气压计的数据定高, ...

>>> PZ-2的辐射有点大 , 影响了GPS,它自身也容易受外界的干扰,录制的视频也看到有干扰,处理这些干扰花了点时间 <<<
真的嗎 ?我未用過 GPS , 未知有沒有干擾 , 但暫時在帶國傳的240機上 , 录制未見有什麼干扰 !!!

楼主:
引用 网友A:
>>> PZ-2的辐射有点大 , 影响了GPS,它自身也容易受外界的干扰,录制的视频也看到有干扰,处理这些干扰花 ...

在我的机架上至于是什么东西影响了PZ-2不知道,开始我录制出的视频经常有闪烁,后来在PZ-2的摄像头到主板的排线上加了个磁环,板上加了一圈铜带,这种闪烁就没有了,PZ-2干扰GPS是确定的,在同一地点,开了它就搜星困难,断开它,GPS搜星就很快。

网友:
设备这么齐,重量控制成这样很不容易啊,好机

网友:
不错啊,我喜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法师傅,声纳可以精确定高,3米以下以声纳的数据定高,可以精确到几公分,3米以上以气压计的数据定高, ...

之前按帖试了MWC+超声波没有折腾成功,楼主可以对超声波再说明多些吗?另这个机架,下板是直接取消,上板最后头尾锯断只留1/3,加图传也只能轻化到450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按帖试了MWC+超声波没有折腾成功,楼主可以对超声波再说明多些吗?另这个机架,下板是直接取消,上 ...

这个跟版本有关,有些相关语句需要更改,我也是按照网上的教程做的,不知道你按帖是按的哪个帖折腾的?

网友B:
谢谢搂主回复,是飞天猪写的超声波笔记,所有语句都核对OK,就是其中tmpEsalt发现不一样。
后来没折腾成功哦!
可以帮看下吗?2.3里只有EsAlt,论坛笔记是 tmpEsAlt,最终是按哪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搂主回复,是飞天猪写的超声波笔记,所有语句都核对OK,就是其中tmpEsalt发现不一样。
后来没折腾成功 ...

我的这段代码是这样的:

// baroGroundPressureSum is not supposed to be 0 here 气压地面压力和不应为0
  // see: https://code.google.com/p/ardupi ... AP_Baro/AP_Baro.cpp
  BaroAlt = ( logBaroGroundPressureSum - log(baroPressureSum) ) * baroGroundTemperatureScale;

  // 注:即使是超声波定高,也要LPF运算,方便高于3米时切换到气压计
  tmpEstAlt = (tmpEstAlt * 6 + BaroAlt * 2) >> 3; // additional LPF to reduce baro noise (faster by 30 μs)

  //在这里给alt.EstAlt赋值

修改好以后,在GUI里就可以看到高度线是很平的了,用手拿起来变化高度,可以看到高度数值的变化,以前即使放在桌面上,高度线都是乱七八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这段代码是这样的:

// baroGroundPressureSum is not supposed to be 0 here 气压地面压力和不 ...

谢谢搂主回复,好久没有折腾MWC了,看着帖超声波能折腾出来,很有心情再折腾了,楼主加油继续折腾!
资料都找不到了,早上找了下资资料,谷歌屏蔽下载不了 r1573, 楼主方便发给我qq吗?1718649115,谢谢。
另外,发个340g的MWC小四轴,改装的机架有点软,飞起来软绵绵的很好飞,就是怕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搂主回复,好久没有折腾MWC了,看着帖超声波能折腾出来,很有心情再折腾了,楼主加油继续折腾!
...

你去这个群里看看吧,那里边有些资料

网友(2014-10-08):
超声波怎么弄?能不能手把手教呀

网友:
看了你装的,真很折疼啊,线直接连就可以,不要接线板,越简单越好,

网友C(2014-11-24):
楼主,求一份250图纸2445685022@qq.com谢谢楼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求一份250图纸2445685022@qq.com谢谢楼主了

这个机架是买的,没图纸

网友D:
我在想超声波定高了,假如你要穿越的话就糟糕了,假如突然进入一个洞里,离地高度突然变化很大,飞机一下子就自己升高了,你还怎样穿越

网友E:
请问一下,楼主的机架可以装6030的桨吗?可否给个淘宝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想超声波定高了,假如你要穿越的话就糟糕了,假如突然进入一个洞里,离地高度突然变化很大,飞机一下子 ...

穿越的时候除了自稳,什么都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楼主的机架可以装6030的桨吗?可否给个淘宝链接。

可以装6寸桨,这种机架淘宝有大把,你搜250机架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装6寸桨,这种机架淘宝有大把,你搜250机架

可否私信,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否私信,给个链接

你的私信设置不接受非好友信息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私信设置不接受非好友信息

已改私信设置,请给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改私信设置,请给链接。

链接已发,请查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链接已发,请查看

多谢多谢

网友:
顶顶!!!我的方案也是这样安装的。。。

网友:
10mm铝柱哪里买的

楼主:
万能的淘宝

网友F(2015-08-11):
同样的机架 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