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磨机上油的问题

楼主(2014-08-10):
今天因为角磨机太脏将它拆开清洗,洗完了上的家里的黄油(好像是这东西装在罐子里标签已毁),有了没一会赶紧齿轮箱感觉稍稍烫手,打开一看上的酯全部被甩飞在齿轮箱壳上。齿轮几乎在干磨,问一下各位角磨机齿轮箱和轴承到底应该上什么油?谢谢

网友:
我的都一样啊,那么高的的转速什么油都会飞的,加多一点进去,让它飞吧,用着的时候发热粘度下降后自己会掉到齿轮上的,油脂的作用主要还是对轴承的润滑。

网友A:
   加耐高温的润滑脂,普通黄油不耐高温,减速齿大伞齿两个轴承有的一头是铜轴套的,有的一头是滚针轴承的,滚针的更耐磨,都要加足润滑脂,转速在1w以上润滑脂都会被甩出齿轮面。

网友:
XHP222 用的这个 挺黏糊的

网友:
楼主上油千万不要把齿轮箱填满了,齿轮上有就(稍微多一点)好了,开动后齿轮温度会升高,油脂会融化从而润滑齿轮。最好是使用一段时间就保养一下,这个还是要看你的使用两而定。

网友:
我的电钻也有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耐高温的润滑脂,普通黄油不耐高温,减速齿大伞齿两个轴承有的一头是铜轴套的,有的一头是滚针轴承的 ...

我的东成的是滚针的,我看见后面轴孔比轴要深一些,就用的医用脱脂棉沾满轴油放在里面的,好像还行。不知道这样合乎规矩不?会不会有什么危险?谢谢

楼主:
齿轮箱也可以算是被轴承封闭起来的系统了,你们说加些油可以吗?

网友:
    回楼上,靠医用脱脂棉存油润滑?千万别这样作,滑动轴承和滚动轴承都是有精细的配合尺寸的,脱脂绵是纤维组织一旦绞入轴承间隙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
    回解连环,齿轮箱也是被轴承封闭的系统、、、、轴承加油还是加脂是根据轴承工作的速度和工作精度来决定的,更确切的说是根据轴承的线速度,角磨机15000转每分钟,测量一下轴承工作直径(米)X3.14X15000/60,计算结果不超过10米每秒。所以角磨机转速虽然很快但是线速度却不是那么惊人,润滑脂就足够了。普通机床主轴转速虽然不是很高但是换算成线速度就不低了,主轴轴承精度要求高所以油润滑更可靠,再高级点的轴承润滑油满足不了了就用油雾润滑。回归到原题,齿轮箱如果工作转速不高润滑脂就足够,如果原来是脂在轴承里的加入润滑油后油会稀释脂反而破坏轴承正常的润滑,再者漏润滑油。除非箱体全有密封圈密封轴承那就完全可以加润滑油了。

网友(2014-12-23):
把黄油灌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