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gc两轴云台的问题

楼主(2014-08-10):
刚入了一个bgc两轴
云台
,初次接触云台,简单调了一下,还算平稳,但是用手摸
电机
位置能感觉到有连续的轻微震动,是不是不正常?需要怎么调呢?第一次接触这玩意,请高手们帮忙破一下,谢谢!

网友A:
上下天就知道了嘛。一般来说我的电机基本感觉,有感觉了就可能有果冻

网友B:
所有的调整都为了 P 值尽量高

网友B:
我唯一不懂事 后面的实时传输怎么设置 我的波纹有较大抖动

网友C:
我BGC板电源接反了 还有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