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场电池包配置问题 急!!!!!!

楼主(2014-08-10):
电池包。12v 50ah  铁锂电池。 充电器ichanger 308duo(输入电流最大60a 电压10-30a  输出电流 单路30a 双路50a)。现在充6s12000mah 电池。        问:配置合理否。大概能充几块。单块最大电流冲大概用时

网友A:
50A相当于50000毫安,冲个八九次没问题的,另外你冲6S电池24V的最好电池包也用24V的,不然可能带不动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A相当于50000毫安,冲个八九次没问题的,另外你冲6S电池24V的最好电池包也用24V的,不然可能带不动充电器 ...

ichanger308duo 输入电压为10-30v哦

网友B:
估计能充4次   可能还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ichanger308duo 输入电压为10-30v哦

我意思是如果你用10V的电源充电器开50A冲,但是实际充电肯定上不到50A

网友C:
12*50=600
22.2*12=244.6
600/244.6=2.45
(考虑到炸yao包不可能全部电放完,还有充电器的功率损耗)
最多冲2次
来开30A冲12000大概24到30分钟冲满

网友C:
配置不合理,用12V冲22V再多的容量也只能打折算
还不如加大电压 减少炸yao包放电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置不合理,用12V冲22V再多的容量也只能打折算
还不如加大电压 减少炸yao包放电压力

那用8s的可以实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50=600
22.2*12=244.6
600/244.6=2.45

这个损耗也太大了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能充4次   可能还不到

我算的是三块半

网友:
我都带着发电机

网友D:
这个,其实要看你那个12000的电池是从多少电压开始充。如果是从3.82开始充的话,实际大概是冲入半数左右的容量,即6000多mah左右。

我也是和你同样的配置,电池都是从3.8左右开始充,我一般同时用2路开10A充2个5000的6S,电砖给308大概50A左右的输出电流。电砖满电情况下大概能充10个左右的6S 5000吧;
你充12000的,大概4个吧。

网友:
最多3-4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其实要看你那个12000的电池是从多少电压开始充。如果是从3.82开始充的话,实际大概是冲入半数左右的 ...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