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樹莓派 四軸 馬達不會動~~

楼主(2014-08-10):
我想用樹梅派做一台四軸我用的是好盈20a 四合一的電調

馬達三條線隨便接 一條訊號線 接在  樹莓派 的GPIO上 再用PWM控制這個腳位

我這樣接對嗎??

我用電表量腳位 跟 GND 是有電壓的 但是改接電調 就不能動了 會逼逼叫

我看了說明書

右邊的故障處理 第三個

說明書網址:

http://www.hobbywing.com/uploadfiles/sx/file/Manual/HW-SM006CHN.pdf

間隔兩秒 逼一聲

說 "接收機油門通道無油門信號輸出"

難道我這樣接是錯的嗎

各位大神知道怎麼破嗎???

网友A:
把电调的GND和树莓派的GND连起来,再把树莓派的PWM端口和电调的白色信号线连起来,然后PWM频率设定475Hz,再做电调行程设定,然后就可以玩了。
如果你这样做了还不行,我也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调的GND和树莓派的GND连起来,再把树莓派的PWM端口和电调的白色信号线连起来,然后PWM频率设定475Hz, ...

請問 電調的GND 是 電源的嗎 還是 BEC的GND

我剛剛把 電調 BEC的GND插在樹莓派的GND了 還是一樣...

請問 我只先測一組應該可以吧 還是要四顆都裝 才能測呢?

网友:
弄个示波器来,看看pwm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 電調的GND 是 電源的嗎 還是 BEC的GND

我剛剛把 電調 BEC的GND插在樹莓派的GND了 還是一樣...

电调的GND和BEC的GND都是和电池的GND连在一起的,你随便连没啥问题。
一个一个测就可以了,我已经感觉我搞不定你的奇怪问题了

楼主:
自己頂~~~自己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的GND和BEC的GND都是和电池的GND连在一起的,你随便连没啥问题。
一个一个测就可以了,我已经感觉我 ...

請問我這顆電調 預設說是用NiMH鎳氫電池 我用lipo電池有差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