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就这样,正常吗?

楼主(2014-08-10):
好久没玩,开机变成这样正常吗?

网友A:
参数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动了吧?

好像是吧,该怎么调

网友:
当然不正常!

网友:
调陀螺仪,控和拉杆,结合着调,就象裝新机调平十字盘一样。

网友:
升降反向

网友:
我看不正常,重新确认一下各参数调节,LZ是”好久没玩”?还是”从来没玩”过?

网友:
十字盘调平啊……

网友:
十字盘不平啊

网友:
必须不正常啊,开机之后最起码的要求是十字盘平的,看这架势可能是遥控器里的哪个参数被动过了

网友:
综合所有消息,楼主你是有多久没碰了?先拆了保养然后从装从调吧

楼主:
找了半日找不出原因,把螺距调0,成了锤子机,我太机智了

网友: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