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冲浪者x8的重心以及接收机的位置

楼主(2014-08-10):
我把接收机固定在了机头上方可行吗?还有电调的安装位置合理不。最后想知道这款机的重心在哪,搞好下午想试飞了

网友A:
没必要这大电调,
又重,又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这大电调,
又重,又浪费

只有这个啊。。。

网友B:
重心调好都能飞,电调、接收机可以保护一下,虽然看出来楼主是土豪大大,但是苍蝇腿也是肉嘛,特别像接收机没有散热问题,重心在机翼三分之一处,一般在加强杆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心调好都能飞,电调、接收机可以保护一下,虽然看出来楼主是土豪大大,但是苍蝇腿也是肉嘛,特别像接收机 ...

电调我装那里是因为线短,从里面不好装,所以就考虑放上面,也好固定。接收机我想来想去不知道装哪呢,可以给点建议吗?

网友:
接收机放里面  天线错开90度估计   不然炸鸡的时候  头朝下  很有可能  接收机和电池一起炸坏

网友C:
没必要这个电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这个电调吧~

只有这个啊。也能用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有这个啊。。。

我跟你换个合适的电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跟你换个合适的电调吧

坏银

网友:
接收机贵哟  不要放在那  炸机时易坏。就放肚里吧。

电机香蕉头要热缩管绝缘(胶布也行),万一短路了,要烧毁设备。

重心在机翼三分之一处。

网友E:
不要相信冲浪者说明书的三分之一 实际重心在舵机线的沟沟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这个啊。也能用把?

可以绝对的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相信冲浪者说明书的三分之一 实际重心在舵机线的沟沟里面

确实是

网友:
日,头倒霉,不要把接收放前面

网友(2014-10-31):
引用 网友E:
不要相信冲浪者说明书的三分之一 实际重心在舵机线的沟沟里面

我觉得也是啊,可偏偏有好多人说机翼往后三分之一或是碳杆处。我是新手真搞不懂该听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