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TS353图传发射PA芯片坏了,查不到芯片型号?

楼主(2014-08-10):
TS353的5.8GPA芯片,密的8脚封装,上面TopMark是H604 TK35查不到这个芯片型号,那位提供下型号或者货源方便维修,这个TS353是+26dBm输出的.

楼主:
一开始就联系过,但厂家能提供的信息和服务的积极性是极其有限的,但表示可以有偿维修,如果找不到就换个其他型号PA上去,引脚不兼容只能割一下将就了.

网友A(2014-12-02):
楼主你好,请问TS353图传和机器自身的电源输出连接的话需要用到什么接头?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TS353图传和机器自身的电源输出连接的话需要用到什么接头? 多谢

TS353 来的时候,链接线图传的一侧有接插件,另一侧就是线,没有头,自己处理,貌似创兴科的图传都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