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搞个大家伙 纠结于两兄弟

楼主(2014-08-10):
玩了一年多450 现在终于忍不住想上大机
现在看中了两款机型 一是Goblin 500  二是Goblin 570
两款机型大小差距不大 价格也差不多

Goblin 500: 机身长980mm    大桨470mm-500mm  斜盘使用中型舵机  电装价格总体便宜些
Goblin 570: 机身长1072mm  大桨550mm-575mm  全部使用标准舵机  动力可以使用12S(但肯定不考虑) 电装总体价格贵一些

因为以后短期内不会考虑上更大的机型了,所以电池的共通性可以忽略。想请问各位选择哪款更合适些以及原因,非常感谢!

网友A:
以后还有更纠结的呢~

网友B:
SAB 飞机不错!但配件匮乏紧张~一旦炸机比较头大!还是选主流机 泰世X5  亚拓550L 比较好!虽然配件也不便宜 但至少有的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B 飞机不错!但配件匮乏紧张~一旦炸机比较头大!还是选主流机 泰世X5  亚拓550L 比较好!虽然配件也不便 ...

我在国外 这边sab的配件比泰世的还好买 配件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国外 这边sab的配件比泰世的还好买 配件不是问题

那就恭喜楼主买更大些的570吧~一般有一定飞行水平的模友都会追求越大的机型~只是出于更大级别的飞机要用2块电池串联电池起飞一次成本会更高些~所以就选择570会比较好一些!

网友:
570,二者大小还是有差别的,机机越大,浮力越大,做动作更容易做标准

网友:
570。用5000电池。6S就可以。以后飞700电池通用

网友:
亚托通用,配件好找

网友C:
國外的正好SAB搞活動在Amain,價錢好不錯,我也剛好看上了Sab700,如果我是你的話,570吧,500有好多不能和大機通用,最簡單就說鉈機和電池吧,你玩570,電池以後可以用在更大的機機上面,我現時最喜歡的就只有Blade和Sab了,Align我現在盡量全賣掉了。

网友:
570最好,最大的好处,你的电池可以和固定翼,或者以后的直升机通用

网友:
必须是570

网友:
要是从450进阶的话我没猜错还不算老手,最好不要买这个飞机,虽然这个飞机确实漂亮,设计也很棒,但是这个飞机配件超难买又超贵,又不是高手炸鸡频率肯定会高了,恐怕你炸一次休半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國外的正好SAB搞活動在Amain,價錢好不錯,我也剛好看上了Sab700,如果我是你的話,570吧,500有好多不能和 ...

悄悄告诉你 tmkarc1hobby更便宜  注册以后可以看到实际价格

网友D:
SAB的飞机我都有,从500级到770的飞机。就你说的这两款飞机,500可以用6S动力,无问题,话说570我之前也是用的6S动力,发现就是个废的,原因我就不多说了,所以后来570改为12S动力,才是王道,

网友:
这两款飞机就是动力上配置的区别,其它都差不多,看LZ喜欢个人喜好了,不过我都是用的12S一体式的电池,不管是4000MAH的还是6000MAH的,都是12S一体式电池,500太小无爱,丢家里当摆饰。

楼主:
引用 网友D:
SAB的飞机我都有,从500级到770的飞机。就你说的这两款飞机,500可以用6S动力,无问题,话说570我之前也是 ...

可否详细讲讲不用6s的原因?毕竟12s动力要多花很多钱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否详细讲讲不用6s的原因?毕竟12s动力要多花很多钱

如果你喜欢用6S动力套,我就诚实点跟你说上SAB500。我之前570用的是4025 1100KV 电机和100A电调,飞起来都达不到所飞的效果,飞机很肉,而且下来电机电调温度也很高,后来换K700-52和K80的12S动力,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暴力不说,下来电机电调是温的,不用担心超温成火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喜欢用6S动力套,我就诚实点跟你说上SAB500。我之前570用的是4025 1100KV 电机和100A电调,飞起来 ...

原来如此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  非常感谢!

嗯 ,SAB500很不错,接近550级别,配好的话,6S动力也挺给劲,。570就是为12S动力而生的,不用质疑了。相信你有自己的选择。

网友:
500基本是世面550的大小,570基本是600的大小,,,,,我就是600用6s飞,确实差一点

网友E:
我会选择sab 570,标准舵机可选范围很广,futaba的高压无刷可以用,当然kst的,servoking,rjx,mks有好多舵机可以选择
空间也可以,6s与12s,可以让你手上的老旧电池发挥余热。
大桨跟随动力搭配,可选空间比较大。
最近在瞄agile 5.5和sab 570

网友:
6s必须sab5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会选择sab 570,标准舵机可选范围很广,futaba的高压无刷可以用,当然kst的,servoking,rjx,mks有好多 ...

12S有点搞不起啊 一个K电调就两千了 更不用说电池了
kds的机机有点不入流的感觉  国际大比赛很少看到  还是goblin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国外 这边sab的配件比泰世的还好买 配件不是问题

太好了。以后sab的配件找兄弟你帮忙买好了。 先谢谢啦

网友:
570需要用12.s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悄悄告诉你 tmkarc1hobby更便宜  注册以后可以看到实际价格

果然不錯的網站,不過有點東西比別的地方貴,直接上700吧,我都不玩小機的,最小那臺也是550.還有的就是你在那個國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然不錯的網站,不過有點東西比別的地方貴,直接上700吧,我都不玩小機的,最小那臺也是550.還有的就是 ...

水平不行 600以上还是算了吧 我在芝加哥

网友F:
引用 楼主:
12S有点搞不起啊 一个K电调就两千了 更不用说电池了
kds的机机有点不入流的感觉  国际大比赛很少看 ...

12S的电调也不是只有K牌一家啊。好盈,YGE,Castle Creations,Scorpion都有各自的12S ESC。

如果楼主只要K牌的话,去helifreak的二手区淘淘吧。JIVE 80 HV,160刀左右应该可以搞定:
http://www.helifreak.com/showthread.php?t=627972&highlight=jive
http://www.helifreak.com/showthread.php?t=629113&highlight=jive

网友:
2个都嘛爱,可以全部考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水平不行 600以上还是算了吧 我在芝加哥

本人在Miami,芝加哥那邊我有時也會過去,有機會找你出來吃吃飯,你想好飛機之後要配什麼你還是問我吧,國外的有好多國內是沒有見過的。最少我玩開大機,國內的東西我還真是有點擔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人在Miami,芝加哥那邊我有時也會過去,有機會找你出來吃吃飯,你想好飛機之後要配什麼你還是問我吧, ...

好啊 Miami好地方啊 一年四季都能飞   这边再过几个月就完全飞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S的电调也不是只有K牌一家啊。好盈,YGE,Castle Creations,Scorpion都有各自的12S ESC。

如果楼 ...

谢谢! 其实我最想用好盈  用过50a v3说实话比cc edge好用  可惜v3没有hv版本 YGE价格也很贵 定速不知道是否给力
我还是去HF刷二手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啊 Miami好地方啊 一年四季都能飞   这边再过几个月就完全飞不了了

過來我這邊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