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evo 飞行过程中,某一轴出力下降,导致飞机缓慢自旋,有同学遇到过类似问题不

楼主(2014-08-10):
起飞正常,升空后约2分钟,监视器发现飞机缓慢转向,打舵可控,松舵继续偏转,目测6轴无一轴停转。

于是返航。

而后两次掰杆启动,发现左后轴(m4)启动转速明显比其他轴慢。缓慢推油门,飞机有向后倾倒的趋势。

贴上osd数据

m1

m2

m3

m4

m5

m6

可以看到m4轴突然增加了输出。
各位来说说,是啥原因。

网友A:
电机有隐患,果断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有隐患,果断返厂

电机不是dji的,估计不能返厂

网友B:
我遇到的问题与你的有些类似,但又不同:我的是左前轴在启动时明显比其它轴慢,且时转时停,也因此导致了有两次启飞时射浆,但非常幸运的是一但起飞后,四个浆就都正常了,且能正常控制,我估计是起飞后自动平衡模块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强制左前方那个电机工作,因为一块电飞完停下来检察电机,明显左前方电机温度高很多,与大疆技术讨论过,可能是电调的问题,需升级就OK了,现在已返厂在维修升级。但不是你的是否也是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建议返厂

楼主:
刚刚测试,我把疑似问题轴m4与其他力臂互换,起飞正常,如果m4轴有问题,飞机在起飞时应该会向m4轴方向倾倒,再换回来,起飞又正常。我估计我遇到了s800的那个设计缺陷了:力臂与中心板那4个插片接触不良,因为我额外对正极做了备份,所以电机没有停转,可能是我备份正极引出来的线太细(18awg)或是焊接不当什么的,没有足够的电流使m4电机达到合适转速,最终使飞机缓慢偏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的问题与你的有些类似,但又不同:我的是左前轴在启动时明显比其它轴慢,且时转时停,也因此导致了有 ...

s800 4个浆也能飞?

网友:
您好,建议将飞机发回进行检测,备注M4所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