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HD-3D上面的云台抗干扰版是干嘛用的?

楼主(2014-08-10):
这个抗干扰版是抗什么干扰的?是不是会影响图传距离的?

网友:
据说 有用啊,但是我没发现装了有啥好处

网友:
顾名思义抗干扰

楼主:
关键是抗什么干扰?图传还是云台还是摄像机?

网友A:
大疆的gopro云台(2D/3D)都有个通病,图传显示屏上会有细微的水波纹,一般不注意倒也不影响啥,装了抗干扰板后这一现象有所改观。如果以前就没注意到这个水波纹现象,那装不装是一样的。我用H3-2D时候就没注意过,后来听别人说有再观察才发现确实是有。

网友:
3D云台没有装抗干扰板的时候云台会有晃动,就像坐轮船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疆的gopro云台(2D/3D)都有个通病,图传显示屏上会有细微的水波纹,一般不注意倒也不影响啥,装了抗干扰 ...

显示屏上倒看不出水波纹,在电脑上看水波纹很严重,不知道是不是卡内存太大造成的,是32G的,原来16G好像没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屏上倒看不出水波纹,在电脑上看水波纹很严重,不知道是不是卡内存太大造成的,是32G的,原来16G好像 ...

我的也是,电脑读卡之后发现有时候有很大的波纹,白色长条,卖家说是震动引起的

网友:
DJI最终就是归咎于机架振动,我现在发现DJI的客服可好干了,针对云台的客服想来都是一句话:亲,您的机架出现高频振动,建议您查找一下您的机架,进行销振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抗什么干扰?图传还是云台还是摄像机?

应该是抗图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