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抗风的设想,不知道对不

楼主(2014-08-10):
向风向增量移动的话,那风变小了,JJ就跑了;
向风向增量反方向移动的话,更不用说,跟着风就跑了;
风力风向都是时时变化的,不能作为定位依据。

网友:
前馈补偿,设计起来有难度

网友:
可靠性还不如影像补偿呢

网友A:
这就是空速和地速的区别啊……你想在一个流体场里通过流速来定位,定位的参考却是这个场外面的,你说这怎么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空速和地速的区别啊……你想在一个流体场里通过流速来定位,定位的参考却是这个场外面的,你说这怎么 ...

做个探针,像天线一样架设,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空速和地速的区别啊……你想在一个流体场里通过流速来定位,定位的参考却是这个场外面的,你说这怎么 ...

还有一点像气压计这个是处于气压时常变化环境吧,因为风力变化及螺旋桨气流影响,但他的定高虽然有不准,表现为时高时低,但在我们能接受的范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点像气压计这个是处于气压时常变化环境吧,因为风力变化及螺旋桨气流影响,但他的定高虽然有不准 ...

怎么还不明白呢,用气压传感器,你的飞行器是不可能知道自己是在静止的空气中,还是和风一起吹向某一方向的(此时它和风相对静止)。
虽然,你能用传感器,感应到风的变化,但只有非常精确的空气模型和物理模型设计,加上非常精确的传感器,通过积分运算,才有可能得到你想的效果。而这些条件,你都无法满足。(试想,如果潜水艇能通过观测周围海流的压力,精确确定自己的位置,这将是如何重大的军事技术发现?)

网友:
风速测量会受浆的影响吧

网友:
空速计也只是测定相对速度而已。抗风还是要靠自身的动力来的,跟踪风的运动是非常不靠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还不明白呢,用气压传感器,你的飞行器是不可能知道自己是在静止的空气中,还是和风一起吹向某一方向 ...

我不是说要定位,这个不是指gps那种。我说的是飞控感受外部风力,飞控通过运算,发出反抗指令,从而抵抗外部风力,实现不被风吹跑。

你用潜艇比方打得不对,你那定位是只座标系那种。知道潜艇处在地球何处。和我说的定位是两个意思

网友:
有Gps不就行了嘛?坐标发生位移,飞控会根据位移纠正方向,这不已经实现定点了嘛?

网友:
像气压计有小型传感器,为什么风力风向没有小型的呢,如果有弄个风力风向计,把风力风向数据返给飞控,飞控自动调节电机输出,抗风不就解决了么?

如果不漂了,定点也就稳了,不用gps也能钉子落

不知道想的对不
:主要表达的意思是,感受外部风力,反馈给飞控,飞控做出指令,从而抵抗风力,实现在风中“静止”

还有一点像气压计这个是处于气压时常变化环境吧,因为风力变化及螺旋桨气流影响,但他的定高虽然有不准,表现为时高时低,但在我们能接受的范围。

网友:
压根没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说要定位,这个不是指gps那种。我说的是飞控感受外部风力,飞控通过运算,发出反抗指令,从而抵抗 ...

你自己都说了,要不飘。实现不飘的所有方法,都是基于定位的,不管是像光流这种基于相对定位,还是GPS这种基于绝对定位,你只有知道自己的定位发生错误,才可能进行修正。不然你的飞机随风飘了,你的气压传感器也不会告诉你。

复合多种定位方式是提高飞行器可靠程度的重要手段。但至少目前来看,民间可用的技术,除了GPS,也只剩光流了。惯性导航不知猴年马月能进入民用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