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A9充电器实现8A充电~

楼主(2014-08-10):
用A9的人肯定会发现A9有个问题,就是大电流充电时,充电线发热异常,出于不想换充电器的无奈(其实就是没钱啦~)。改!
将A9的平衡头扩充为动力线。

我在电脑上看图都是正向的,传上来就自己转了圈= =

大概就是让电流从电阻小的动力线通过,避免22号线的平衡头发热异常。
这样又可以为A9充电器的机主省下一笔钱了。

楼主:
补充一下,改出来的线是接在电池的动力线上。比如:我的6s电池的是90头的 这个接头就改90头 接在电池的90头上。

网友A:
关键是充不同节数的电池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充不同节数的电池麻烦。

对!不同的电池需要改不同的接头  我现在只做了6s的接头

网友:
A6早年有很多这样的文章,不能插错了。。

网友:
从a6开始就有改的了,改法大同小异。结果就是不同s数的电池不能用错头

网友B:
脱裤子放屁啊,直接买个大功率串冲的充电器就是了。老想法不适合新东西的。。电池慢慢冲并没有延长多少寿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脱裤子放屁啊,直接买个大功率串冲的充电器就是了。老想法不适合新东西的。。电池慢慢冲并没有延长多少寿命 ...

都写了嘛,没资金换高级串充,改改手上的就节约一部分钱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C: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不缺钱的年代,发扬这种精神的人是越来越少,楼主好样的

网友:
2个3S充是不是还要加个串联线啊

网友:
动手能力强,又能满足需求,赞一个

网友D:
这种接线只是把两边的平衡线用动力线短路了,其实每节电池都是单独充的,中间的平衡线照样是原来的电流,没什么意义了。
必须把每条平衡线和插头都换成大电流的否则毫无意义。

还是先搞清楚原理再改造吧,这样瞎搞一通不起任何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接线只是把两边的平衡线用动力线短路了,其实每节电池都是单独充的,中间的平衡线照样是原来的电流,没 ...

关键不发热你怎么解释啊?

网友:
改成B9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写了嘛,没资金换高级串充,改改手上的就节约一部分钱何乐而不为呢~

话说问个问题,原来论坛有个功能,就是别人回复了自己的话后会有个提醒,为啥我现在都没了,请教,如何让这个功能再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问个问题,原来论坛有个功能,就是别人回复了自己的话后会有个提醒,为啥我现在都没了,请教,如何让 ...

不知道,反正我有。哈哈,再好好研究下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键不发热你怎么解释啊?

是我没看仔细,应该是有效果,中间的平衡线既有输出的电流也有输入的电流,等效为互相抵消了,实际上也只通过输出和输入的电流差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我没看仔细,应该是有效果,中间的平衡线既有输出的电流也有输入的电流,等效为互相抵消了,实际上也只 ...

应该是。说实话,我确实原理搞得不是太清楚。头像很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