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遥控器设置,送心形半岛照片一张。

楼主(2014-08-10):
早起飞六轴,带了2组电池,第一个飞行正常,换上第二块电池后竟然飞机无法启动了,首先确定电池的满电,GPS也一直闪烁黄灯好像是没信号了,我是GPS模式起飞的,高手给我看看我是不是碰到遥控器参数了,另外右下角的+50和-7是什么意思,谢谢了.

楼主:
飞控,GPS的指示灯都是亮的,证明通电没问题

网友A:
四个微调被你动过了,要全部归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微调被你动过了,要全部归0

其他设置正确吗  大师?微调都可以影响到飞机启动都无法启动?

网友:
和我一样是新手,弱弱的问题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微调被你动过了,要全部归0

全部归0都可以启动了,为什么这样啊  好奇怪

网友:
跪求高清图

楼主:
我现在又调回原来的数值   依然可以启动   好奇怪啊  我是不是当时被干扰了    但是当时的遥控器俯仰是可以控制的啊

楼主:
够清楚了吧  哪里看不清楚呢?

楼主:
既然发帖了  就再问个白痴问题   索尼5N用哪个档航拍视频比较好呢?

网友:
来个原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又调回原来的数值   依然可以启动   好奇怪啊  我是不是当时被干扰了    但是当时的遥控器俯仰是可以 ...

奇怪个毛啊!不管啥飞控设置第一步就是微调归零,不归零飞控自检通不过咋起飞

网友C:
liu轴????liou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怪个毛啊!不管啥飞控设置第一步就是微调归零,不归零飞控自检通不过咋起飞

我现在全部不归零  照样可以起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liu轴????liou吧?

liu  没有错

网友D:
楼主 碰微调了  而且 油门 腑仰  四个通道 全部动过了  全部回0后  记得 飞控重新 矫正一下油门 腑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碰微调了  而且 油门 腑仰  四个通道 全部动过了  全部回0后  记得 飞控重新 矫正一下油门 腑仰

我全部归0后是可以启动了,但是全部又不归0后也可以启动了   我到现在都没明白微调是什么意思?微调是不是就是比如油门是+5   起飞是时候就是实际推的油门自动+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