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真心还蛮好飞,就是螺距太小,3D新手发个v977自家楼下的贴地翻视频!

楼主(2014-08-10):
大家见笑了,现在主要玩mcpx和977,其他小六通基本不碰了,断断续续玩了两年不到,也就这技术,977真心比较好飞,只不过螺距是个坑,一般可以通过刷控或者改动飞机解决,我这原厂控飞的,正负螺距都小,不知道大家可有什么增大螺距的简单办法

网友A:
好技术  我玩了块10个月还只会对尾.................... 杯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技术  我玩了块10个月还只会对尾.................... 杯具

模拟器多玩,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技术  我玩了块10个月还只会对尾.................... 杯具

多练 , 会有这技术的

网友B:
FS9能和911对频,你可以试试977能不能对上
给V911换控(Fs-Th9X)-电动直升机航模技术讨论区 - Powered by Discuz!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7942

楼主:
引用 网友B:
FS9能和911对频,你可以试试977能不能对上
给V911换控(Fs-Th9X)-电动直升机航模技术讨论区 - Powered by ...

不行的,977控和911不通用的

网友C:
我练了2个多月现在翻倒是没什么问题了,下一步就是练习正反自旋,原厂的螺距是挺小的,我手上两台机子,一台加长了舵机臂,负螺距增大了很多,一台是原厂的,负螺距挺小,我只有把负螺距调大点,正螺距稍微调小点,翻着感觉好许多

网友:
回帖再看。。。。。。

网友D:
调螺距其实很简单的,大家发现没有,V977十字盘上的四个球头长度是两短两长的,3D飞的时候负螺距小了就扣短的球头,相反就扣长的,如果扣短球头还是负螺距小,那就调三根舵机连杆!其实很方便的,都不用工具,双手直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螺距其实很简单的,大家发现没有,V977十字盘上的四个球头长度是两短两长的,3D飞的时候负螺距小了就扣短 ...

多谢指教,回去试下

网友:
那样也不会影响集体螺距的总量的。
加长舵机臂才可以

网友: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练了2个多月现在翻倒是没什么问题了,下一步就是练习正反自旋,原厂的螺距是挺小的,我手上两台机子,一 ...

舵机臂怎么加长啊?谢谢,最好友照片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调螺距其实很简单的,大家发现没有,V977十字盘上的四个球头长度是两短两长的,3D飞的时候负螺距小了就扣短 ...

短的那个球头倒是没试过,可以增加负螺距??

网友:
引用 网友E:
舵机臂怎么加长啊?谢谢,最好友照片看!

淘宝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的那个球头倒是没试过,可以增加负螺距??

大概增加负3度!

网友C:
那正螺距呢,减小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正螺距呢,减小了很多

负螺距大多少,正的就小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