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没有来了,汇报下最近的工程:Hirobo Eagle3 WC 大修加改电 (之二)

楼主(2014-08-10):
上一次的帖子在这里 :Hirobo Eagle3 WC 大修加改电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4&fromuid=30534

上次发帖子是一年多以前,最近这一年工作繁忙,这个工程是陆陆续续不断进行着,但是一直没有时间上来发给大家看,今天开始把所有进度都补上。

今天是第二部:

续上一部,把VPUS动态舵机架组装起来,换了8个新轴承,保证了动态舵机架的顺畅动作。

升降摇臂组,这个摇臂组比一般F3C机用的升降摇臂系统增加了一个中心轴承组,这个中心轴承组在主轴上滑动,保证了升降摇臂组中心定位的精准。

准备侧板,侧板的边缘全部用超细砂纸打磨过,再用快干胶密封边缘。

Hirobo Eagle3 WC 的精华部分之一, 一体化轴承座,同时也是整个机身的承力梁。

一体化轴承座和主轴承座, 外加轴传动齿轮组

开始侧板组装

上侧板组装完成

楼主:
下侧板需要的零件和舵机安装需要的零件

机身组装完成, 电机使用K牌 Pyro700-45L 长轴版本, 舵机使用3个 FUTABA 272HV, 1个 256HV尾舵机, 陀螺用GY701,不使用定速功能,定速使用K牌 HeliJive自带的。

来看一下最低螺距,升降和副翼舵机架自动向后移动2mm

最高螺距, 升降和副翼舵机架自动向前移动2mm

中立螺距, 升降和副翼舵机架自动居中。

各个舵臂连杆基本定位。

尾舵机走线, 从Hirobo厂手那里学来的

所有螺丝上的白色记号表明该螺丝已经上过螺丝胶

玻纤板制作的电池板, 现在属于测试用途, 如果好用就用碳板再做一个

准备开始安装电子设备

楼主:
双LiFe接受电池, 选用Hyperion LiFe 2S 6.6v 1600mah 两块, 外加两套电源开关,组成冗余供电系统,双保险。

接受机使用7008,数据回传给14SG,方便在不拆机头罩的情况下监控接收电压。

接受机90度天线的走法

给K牌 HeliJive120做了一个壳子,用LeptonEX的电池壳改造的, 方便把电调固定在机身上。

脚架使用原配的WC版的,但是加装了4个缓冲脚垫,现在一共是8个。

尾波箱准备和碳尾管结合。

组装完毕。

楼主:
开始准备电池:
准备两块碳板, 准备把两块Thunder Power 6S 5000的电池组成一个12S 长条电池。

延长电源线和平衡头线,平衡头线先使用TP转XH的转接线再延长。

用Fiber Tape包装,保证强度

测量电压,一切OK

粘贴防滑胶垫

修改电调线,现在两个电池输出线通过电调线串联,减少不必要的连线

对接受机电池进行冲放电循环

楼主:
全部完成:

安装JLog2对 HeliJive 进行监控,可以记录下来飞行时的电流,电压,功率等数值,方便后续调整。 同时把Kontronik散热片也装好了

好了,一切结束,只待飞行测试,谢谢观赏,所有详细的组装图片我都发到facebook上了,获得各国Hirobo Fans的好评,非常满足,等稍候测试飞行时,争取把视频发出来。

网友:
好复杂的鸡

网友:
顶级的90度十字盘系统

网友:
HIROBO的骚蓝,JR的骚红,怎么看都是骚!

网友:
图少了。不过瘾

网友:
电池放进去来一张

网友A:
楼主在海外? 那种灰色的胶带叫什么? 国内有没有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海外? 那种灰色的胶带叫什么? 国内有没有类似的?

灰色的胶带叫 cloth tape,3M出的,国内应该也有的。你在国内找找纤维胶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灰色的胶带叫 cloth tape,3M出的,国内应该也有的。你在国内找找纤维胶带

经常在国外的节目看到,直接拿手就能撕,感觉比国内的纤维胶带好使

网友:
好大的工程!

网友:
除了赞美就没有别的语言了。

网友:
感觉一两年没露面了吧

楼主:
是啊,工作忙,这工程折腾了一年多才搞完,前些日子老婆回国,自己一个人在家闲下来才完工

网友B:
这个机子为什么需要这么复杂的结构?
不过一看就是精品!

网友B:
有没有相关的学习资料给学习一下!

网友C:
不知道hirobo的配件现在还好买不?感觉国内好难啊。。。
顺便请教楼主能否提供此款机器的详细安装和调试说明吗?很感兴趣这样的设计,说不定自己哪天做一台也不一定。

网友C:
顺路请教有副翼机器的副翼片选择?我没有副翼的机器,但是好感兴趣啊,以后可以考虑一台550级别的机器

楼主:
Hirobo的配件现在从RCJapan买,配件全,价格可以说是全球最低,算上邮费快递到我手里比在澳洲本地买还便宜。

网友D:
十字盘超复杂,都没看明白

网友E:
结构好复杂啊,装的过程 非常爽!

网友F:
复杂的JJ,油改电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