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炸鸡 求问! 求稳!

楼主(2014-08-10):
刚出门试了一下多轴!
配置:  H机架   飞控naza V2  3508  380KV电机   用的1555的碳浆  用的6S电池   起飞重量在3KG左右

空中前进和后退都还可以!
就是在转向的时候机架有晃动感!
飞了应该5分钟左右  下来感觉电机有点发烫!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不想在炸鸡了.....

网友:
貌似不烫手都没问题吧

网友A:
桨大了,整机有点重了,桨换1238,减 500g 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大了,整机有点重了,桨换1238,减 500g 就差不多了。

那点击的KV值不是小了么!

网友B:
为什么你能做到那么重,明显动力不足,电机小了

网友:
这种结构的机架其实是很重的。想好好玩的话就换机架,或者升级电机吧至少4系列的。随便玩玩的,就再减重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看样子是V2飞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你能做到那么重,明显动力不足,电机小了

应该不是重的问题!              我问过店家   电话说是动力富余了   转向的时候造成对角电机几乎不转动!   造成的!!   店家还叫我增重呢!

楼主:
是啊   之前的配置单都写了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重的问题!              我问过店家   电话说是动力富余了   转向的时候造成对角电机几乎不转动 ...

店家的话也能信。。。。。。还是自己多实践吧。。。。。。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

网友:
我和你的配置,基本上一样,上图给你看看

网友C:
但是一点都不热,我只有桨和你的不一样,比你还重

网友D:
换个架子吧……这个架子结构上有硬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一点都不热,我只有桨和你的不一样,比你还重

亲   你这个是6轴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架子吧……这个架子结构上有硬伤

在现在的这个配置能换什么机架呢!    想要抗风      机动性好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现在的这个配置能换什么机架呢!    想要抗风      机动性好点的!!

大四轴

网友E:
3508   不带 电池   全套应该在2000g  上下

楼主:
那种四轴   求PM  T B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3508   不带 电池   全套应该在2000g  上下

包含云台   图传  这些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包含云台   图传  这些么!?

shide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