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dsx7 如何连接naza

楼主(2014-08-10):
jr的dsx7 飞 naza 是不是只能用gear来调飞行模式 只有2段开关。空上的三段开关没法映射到通道上,有大神有办法吗?

网友:
我是JR XG8不知道和楼主控设置差别大不大。大疆官网上有XG8设置视频,我当初就对着那个视频设置的

楼主:
看了xg8有开关映射到通道的功能,dsx7貌似没有找到。难道就只有换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xg8有开关映射到通道的功能,dsx7貌似没有找到。难道就只有换控??!!!

不用换控,可以使用DSX7右上角的FLAP 三段开关,也就是第六个通道设置下就可以了。

2 固定翼模式下开机,进入FUNCTION LIST,选择FLAP SYS。

3 在FLAP SYETEM进行如下设置。

4 进通道监测里拨动开关看一下是否有变化。

楼主:
谢谢大神指导,这下省钱了!

楼主:
再追问一下这个控,失控保护能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