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96650上云台 飞得像飙车一样测试哈 差点自挂东南枝

楼主(2014-08-10):
五分三十秒处差点自挂东南枝(飞直升机的毛病还是没改 刷锅怎么感觉像原地打转一样的)
补充云台改造图片  先报配置
朗宇A2216 KV880 天行者20A 1147桨 APM2.8(优化后感觉很不错)6MGPS 电压传感器 MINIOSD TS832 600MW图传三叶草 呃 脚架是买了四只苍蝇拍八块钱做的 只二十多克脚架 带4200电池 全重1430克 飞行时间十分钟
机架是极枫40元的那个 重量只有两百克    先上个全机图 原先450的机机 后来发现左右有点晃 改了550

然后嘛 秀下布线

补充下云台图片 是收的二手云台 之后控制板还烧了 重新买了块BGC盗版云台控制板 105元

网友:
板凳坐前排~

网友:
脚架好有个性

网友A:
四轴是不是比六轴灵活很多

网友:
无敌苍蝇拍,拍苍蝇利器!

网友B:
  蝇拍支脚创意有够 但俺有疑惑   敢问:那25克重量(还不是净重)的苍蝇拍子能支撑得起小飞?拍子的手柄是很具柔韧性滴,同时也相对的脆(因为俺善于拍蝇,所以深知其特性 )楼主在农田乡野不具平衡处起飞降落对于拍子支脚来说,实在~~~  或许楼主预先已进行了化学加固法  俺就丫丫一下
因为对苍蝇拍子实在太熟悉了,断其无数啊~~~   见谅!不快请云浮

网友:
简单实用的起落架

网友:
简单。不知道结实么

网友C:
拍得不错啊!没有一点果冻!请问楼主用的什么云台?可以发个链接吗?还有1147的桨用20安的电调会不会电流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蝇拍支脚创意有够  但俺有疑惑   敢问:那25克重量(还不是净重)的苍蝇拍子能支撑 ...

额 为了这个脚架 我跑遍了农贸市场 找最粗的 手感质量最好的 之后他要3块 砍价砍了半天2块一只成交哈强度暴力降落没有任何问题的哈 不是那种眯细的把子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 为了这个脚架 我跑遍了农贸市场 找最粗的 手感质量最好的 之后他要3块 砍价砍了半天2块一只成交哈强度 ...

      俺可米有用过啥啥”咪细“的   你成功使用就是最好啦 谢过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可米有用过啥啥”咪细“的   你成功使用就是最好啦  谢过回复!{:1_57: ...

这脚架确实是挺强壮的 原先撞树掉下来啥事都没有 有视频为证哈   直接跳最后那里可以看到炸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轴是不是比六轴灵活很多

只玩过三和四轴 但感觉三轴比四轴是要灵活一点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得不错啊!没有一点果冻!请问楼主用的什么云台?可以发个链接吗?还有1147的桨用20安的电调会不会电流过 ...

云台应该是通用狗台 二手收的 后来还把控制板烧了 重新105买了块山寨BGC控制板 改装后帖子图片已经更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脚架确实是挺强壮的 原先撞树掉下来啥事都没有 有视频为 证哈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 ...

前一个视频,贯穿始终的头晕和忍耐最终被”撞树啦“三字破闷,乐翻
  因为这一声”撞树啦“,俺决定去看后一个视频,希望能看到”蝇拍支脚“落地后仍很牢固的实证 因为前一个就算俺米有被乐翻也确实没见着!
   个”标题小党“!  原来一模一样的视频放了二遍   俺还是要说:色调的过啦,小飞360°来回转的太勤快啦 这就是导致俺这坚持看完视频的人头晕脑糊的罪魁    只能说:你的视频没能有效的为你的”蝇支脚“提供实证   祝都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一个视频,贯穿始终的头晕和忍耐最终被”撞树啦“三字破闷,乐翻
  因 ...

所以我说要跳到最后看撞树的视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