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图传总时断时续的,卡画面,咋回事?

楼主(2014-08-10):
飞行数据都有,而且时时更新。但就是画面卡主不动了。

网友:
信号不好

网友A:
我的也是会卡,把分辨率改成320*240@15FPS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会卡,把分辨率改成320*240@15FPS就好了

照你说的做了  果真不卡了。。。。但画质。。。我擦了 4.0寸的小屏幕看上去好垃圾啊。。。今天早晨开最高画质匪了一会  没卡  但也不清楚,想看塔吊上的驾驶楼  都看不清    下午最高画质就不行了  改成最低的画质 不卡了。

网友:
我之前也这样,可是我重装app就好了,15帧不爽.......

网友:
我一般是设置成640x480@15帧,用ipad mini接收不会太卡,这种设置下的飞行距离以500米为半径;如果进行拉距测试飞出1000米以上,我会用320x240@15帧。个人认为起飞前最好仔细观察飞场周边的环境和障碍物,做到心中基本有数,飞起来以后的监控画面主要是为了完成拍摄画面的构图,不用太追求精细画质。如果要求完美可以关注苹果app store里一款可以给V+图传扩大功率增程的软件,好像叫booster啥的,据说开发者正在研究高分辨率下提高传输距离,减少延迟的方法。另外尽量使用最新的设备接收,比如ipad air或iphone5S等。

网友:
楼主,如果还有问题的话请加我QQ23556134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