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看看这个配置合理吗?

楼主(2014-08-10):
准备裝一架六轴,请各位帮忙看看这个配置合理吗?

6轴机架        FY680PRO机架
电机             恒力4822KV390
电调             铂金30A
                  飞越 Tarot T系列 1255高端碳纤正反桨
图传             32频点600mw 5.8G图传系统RC832+TS832
图传天线       5.8G 微波 图传专用高效率天线/单接收 内孔 D款
                  5.8G 微波 图传专用高效率天线/单接收 内孔 B款
飞控             DJI 大疆 NAZA V2+GPS
                  DJI MINI OSD
云台             飞越两轴无刷云台+山狗
                  7寸显示器
动力电池       6S5000
设备电池       3S2200

网友A:
非常合理,应该不错,期待试飞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合理,应该不错,期待试飞视频。

估计这个配置能过30分钟吗?

网友:
1255不如1555效率高啊

网友:
起飞重量2.5公斤左右,30分钟应该肯定到不了吧。我觉得差不多在20分钟左右吧。

网友B:
不咋推荐4822了,现在其他电机遍地都是,何必还买恒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咋推荐4822了,现在其他电机遍地都是,何必还买恒力

笔误 我选的朗宇4110 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