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cc无离合油船下水怠速会熄火。求救。

楼主(2014-08-10):
      小弟以前是玩油车的,第一次玩船,在莱德入的30cc无离合的竞速船,油针都是按自己原来调车的调法调的,但是怠速已经调到最好了,下水的时候加大油门扔进去不会熄火,但是在水里不能怠速前进,怠速前进就会熄火,问问大侠们是无离合的船都这样还是油针调的有问题,求救啊,现在每次回来的时候都是冲回来的。。

网友A:
怠速调的高一点,这种2T的机器,怠速一半都稳定在3000左右工作。,跟何况是无离合器的发动机,如果螺旋桨偏大的话,在陆地上调好感觉很稳定的怠速,但是下水后发动机会有很大的负载,肯定会熄火。
我的船一半是调到下水后怠速差不多15KM左右的速度前进。
所以你这个所谓的怠速已经调到最好,其实根本就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怠速调的高一点,这种2T的机器,怠速一半都稳定在3000左右工作。,跟何况是无离合器的发动机,如果螺旋桨偏 ...

不好意思哥哥,笔误了,怠速调到最高,怠速螺丝拧到头了已经。。会是副油针富油吗?副油针在一圈左右。。

网友:
不要管油针在什么位置,按照玩车的方法,听声音继续紧L针,一直到发动机声音变尖,然后松5分钟左右。

网友B:
怠速螺丝直接扔掉 舵机初始风门设置开大一点(就相当与是你的怠速螺丝的作用了),反推油门设置全关熄火
怠速螺丝在船上完全没用的,车因为反推是刹车要求不熄火所以需要怠速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怠速螺丝直接扔掉 舵机初始风门设置开大一点(就相当与是你的怠速螺丝的作用了),反推油门设置全关熄火
...

说不定人家用板控的呢。。

楼主:
用的枪控也就是说无离合的船,在引擎正常,油针调节正确的前提下,怠速必须相对较高才能怠速在水里不熄火,对吗?

网友:
何必找这么不靠谱的可能来假设呢?

网友C:
先按说明书检查风门口,调好才动油针,依我推断是风门小造成负载熄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枪控也就是说无离合的船,在引擎正常,油针调节正确的前提下,怠速必须相对较高才能怠速在水里 ...

是的,车设置较高怠速离合器甩块如果强度不够的话可能就跑了
船没离合器你在水里怎么都要跑的不可能象车一样停着,可以先设置教大初始风门,然后下水慢慢去调小,找到合适的怠速
不过怠速在一个较低状态在水里长时间怠速也是会熄火的,所以油门还是要催催松松

网友:
在遥控上把油门微调调大一些就可以了

网友D:
油船就不是怠速跑的玩意~ 汗~ 谁的船调好了 怠速也不能跑几分钟~
油船追求的是极限转速~ 熄火收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船就不是怠速跑的玩意~ 汗~ 谁的船调好了 怠速也不能跑几分钟~
油船追求的是极限转速~ 熄火收船~

俺现在收船要么是冲过来,要么是停的远,救援船去拉回来。。。

网友:
怠速螺丝拆掉~ 反推熄火~ 或者设置熄火开关~ 船过来的时候熄火 滑行到脚边~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现在收船要么是冲过来,要么是停的远,救援船去拉回来。。。

冲过来就初始风门稍微设小一点,油门催催收收不会熄火的
收船沿岸边直线慢慢滑行过来快到面前熄火,稍微控制下方向舵收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按说明书检查风门口,调好才动油针,依我推断是风门小造成负载熄火

化油器拆了,检查风门口开启应该属于正常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