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四轴的配置怎么样?

楼主(2014-08-10):
机架飞越 650
电机Happymodel 390kv
电调好盈铂金30a
螺旋桨 15寸正反浆
5200mah的电池(能不能用10000mah的电池?)
飞控用naza lite
这个配置可以吗?

网友A:
3508KV380强行上15寸大桨,不是不行,但是缺点改过了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08KV380强行上15寸大桨,不是不行,但是缺点改过了优点。

那多大桨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508KV380强行上15寸大桨,不是不行,但是缺点改过了优点。

又见大神 现在就是 3508 380 配15 请教有哪些缺点 应该配多少

网友A:
12~13寸桨,螺距可以用大点的,比如1255、1355,我的朗宇3508KV380用的是1255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见大神 现在就是 3508 380 配15 请教有哪些缺点 应该配多少

电机扭力严重不足,对桨转速的掌控能力很弱,导致电机发热严重,抗风能力极差,操控手感极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2~13寸桨,螺距可以用大点的,比如1255、1355,我的朗宇3508KV380用的是1255桨

请问载重多少飞,续航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载重多少飞,续航多久。

3508单电机负载最好在500g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2~13寸桨,螺距可以用大点的,比如1255、1355,我的朗宇3508KV380用的是1255桨

但是看官方数据1555的效率比较高哇,和12寸桨相同负载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是看官方数据1555的效率比较高哇,和12寸桨相同负载下

不能光看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