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四轴250应该怎么样设感度,用NAZA M V2飞控,

楼主(2014-08-10):
如图  应该怎么设合适

网友:
飞控比机子贵多了

网友A:
NAZA带gps都95克了,重量不好控制啊

楼主:
测试用的,现在不管它的感度,这个星期准备把V2放680PRO上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A带gps都95克了,重量不好控制啊

测试 下来基本能飞13分钟,话说我不会调APM也不会调CC3D

网友B(2014-09-22):
引用 楼主:
测试 下来基本能飞13分钟,话说我不会调APM也不会调CC3D

同样的问题,所以用的飓风电机,配naza lite还好,嘿嘿

网友C:
60-80之间 慢慢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60-80之间 慢慢调试

250机架已经改成CC3D,V2已经装到飞越680PRO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问题,所以用的飓风电机,配naza lite还好,嘿嘿

用lite性价比高啊,不要带GPS的就可以了,玩穿越比CC3D好得多了,CC3D调好太难了

网友D:
我曾经也发过这样的贴,怎样也调不好,太重了,最后换成CC3D,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曾经也发过这样的贴,怎样也调不好,太重了,最后换成CC3D,

CC3D不会调PID      难飞

网友D:
引用 楼主:
CC3D不会调PID      难飞

回家我给你个参数。我感觉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家我给你个参数。我感觉还可以

好的,谢谢兄弟!

网友D:
你参考一下吧,这个参数也是别人给我的,我用着还是可以的,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参考一下吧,这个参数也是别人给我的,我用着还是可以的,你试试

非常谢谢,刚刚试了确实好飞多了,然后那个数值还可以加大吗?

网友(2014-12-22):
学习了 涨姿势

网友(2015-03-07):
本人QAV280配NAZA LITE,由于机子太重了,全套重量达720g,感度已调到:基础130、150,姿态120、120,但横滚还是“肉”,所以,NAZA的感度没有一个定值,要根据每人人的载机情况慢慢调整,个人观点。

网友:
QAV250,NAZA LITE,基础 70,70 姿态90,90

网友:
每人都不一样,慢慢调高,等抖了再降5-10个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