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S4V2有点小问题问下大家!!!!

楼主(2014-08-10):
用零度S4V2安装到我的DIY机架上,飞的还可以,但是就是定点定不住,这倒也没太大关系,用遥控器控制下就好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有点吓人,,,我上电,信号灯一绿一红闪,等待搜星,大约2分钟左右,变成两绿一闪。
解锁起飞,依然为两绿一闪,但是飞一会变成两红,我知道电不多了,再飞10秒(一段时间),信号灯变成两绿一闪,从两红变成两绿飞机高度会发生变化,突然上去,或则下来。。。。然后又变成两红。。。。就这样在两红与两绿一闪来回切换,飞机也不太好控制,一会高一会低!!!!
最严重时有时亮黄灯,吓死了!!!!!求教大神,这个是什么情况!
PS“不知道跟电池有没有关系,狮子电池 4200mah 用了1年多了,准备换新电池!

网友A:
关注中,,准备入此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中,,准备入此飞控。。

控还是不错!

网友B:
我的S4V2,30M时,突然失控,跟窜天猴一样直线上升,定在150M,不受控制,最后电池用完,坠毁,买来刚飞了2次,第三次炸了,建议别用了

网友C:
我用s4一直用感觉还好啊,目前没出什么问题,你这多半是电池问题。

网友:
说明书没有说跳灯的意思么?

网友D:
gps 罗盘重新校准    电池换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s4一直用感觉还好啊,目前没出什么问题,你这多半是电池问题。

我想着也是电池的问题!准备换电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gps 罗盘重新校准    电池换一下吧

等新电池一到 全部校准一便!

网友E:
一块电池不知道你怎么玩1年的,起码有块备用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块电池不知道你怎么玩1年的,起码有块备用电池啊

不是1块  是3块电池,一起买的,中间有半年没玩航模!

网友F(2014-09-13):
引用 网友B:
我的S4V2,30M时,突然失控,跟窜天猴一样直线上升,定在150M,不受控制,最后电池用完,坠毁,买来刚飞了2 ...

我的也是。不过我是直线上升到云端了。估计上千米了。。

网友:
跟电池关系太大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的也是。不过我是直线上升到云端了。估计上千米了。。

S4应该不会让你飞那么高吧

网友:
S4我刚也炸鸡了,悬停状态下忽然会自动加油门上升的导致炸鸡

网友:
s4不是有限高么?飞不了太高吧,我都是限50米飞。

网友:
引用 网友G:
S4应该不会让你飞那么高吧

失控的时候。飞控会发挥出自己的潜力,挣脱工程师设定的束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