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哈博森107c可以连续飞行吗?

楼主(2014-08-10):
刚入手了一个,不知道可以不可以换电池以后连续飞行。还是要像其他小直鸡那样等电机冷却后再次飞行。

网友A:
应该可以,我的小mini四轴一般都是连续飞好几块电池,一般手册没写不可以那就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我的小mini四轴一般都是连续飞好几块电池,一般手册没写不可以那就是可以

估计还得看电机温度吧。如果不烫手那么应该可以继续飞。如果明显有烫手的感觉那还是老老实实冷却一下。

网友:
冬天完且没问题,夏天可以连飞二三块电吧,

网友:
每次我都飞6个电,没有发现异样...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
感觉暂时没有问题,但对电机寿命还是有损害的。

网友:
没问题的,我何止是6个电,我是轮翻电池飞,没事的,

网友:
这种小空心杯电机一块电池飞七八分钟,连续飞三五个电池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