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铂金电调问题

楼主(2014-08-10):
新买的40A铂金电调接电不报锂
电池
节数,前面的3声和报完锂电节数的1长声倒是有响

网友A:
没有设置电池种类!

网友B:
我的X5用100V3也是,只报前面几声和最后面一声,不过照样飞,懒得设置了

网友C:
能用就好!

网友D:
前面3声就是电池节数。

网友E:
设置一下电池型号吧,可能是锂铁模式

网友F:
典型的没设置电池类型,最好设置一下,不然会出现堵转,有一次我特意设置的锂铁电池结果拉油门一快就断电,飞机直接炸了

网友G:
距离下一级还需
10 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