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1和NAZA V2的变化,请DJI技术回答一下

楼主(2014-08-10):
问一下用了一年的NAZA V1(升级V2)前几天刚到手的全新V2装上了一直在飞的6轴上。用的是E300的动力套装。小6轴什么都没换。只是换了个V2飞控。以前用V1飞控能飞10分钟。现在用了V2就到6分钟就不行了。电压掉的很快。3S5000的电池。在OSD里看起飞前还12.5的电压。飞有一分钟就变11.5了。在挺5分钟就红灯报警了,设的都是11.0报警。新飞控的电压也校准了。电池下来也测过电。差不多。为什么换完新飞控电压掉的这么快呢。飞行时间少了4分钟。什么都没动就换了飞控。。。。。请DJI给找找问题。电池充电和平时一样。玩DJI的飞控也有3年了。除了没有A2飞控。别的都有两个以上。我不是新手。

网友A:
这确实不应该啊…检查一下其他方面先吧……

网友B:
换上V2前有用V1先试飞过吗?也有可能是电池放久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上V2前有用V1先试飞过吗?也有可能是电池放久的问题

一直用V1飞。用V1飞一直都是10多分钟。换上V2就6分钟报警了。3.6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确实不应该啊…检查一下其他方面先吧……

别的我什么都没动的。就换了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的我什么都没动的。就换了飞控

难道是参数? 你先换回V1再看看飞多久,再换V2把所有参数改到V1一样的

网友:
楼主你好!你可尝试把V1主控换回去尝试再做飞行。
你可拨打4007000303转技术支持,我们会协助你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和主控本身没有多大关系,主控耗电在模型上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你的电池没有问题的前提下,那应该就是电压校准的问题了,(或许你设置的是4s电池供电,实际用的是3s电池),括弧内为个人猜测而已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v2的pmu电源模块换个试试。

网友:
楼主你好,我也是用的V2飞控,请问你说的新飞控电压校准是怎么做得?另外,我前段时间入手了一些ROC电池,当时是F550,飞行情况跟你有点类似,OSD上显示:飞机一起飞不久就从12.6掉到11.8,最多5分钟就红灯报警(印象中快降落时是10.8),降落后OSD电压又爬到11.9左右。用这个3S5000ROC之前一直用的格式3S3300(两个并),巡航8、9分钟还是没问题,当时我就意识到是电池的问题,而且好坑啊,还是新电池压降就这么多,爬升时降得更快。我就想着返厂吧,返厂前想再测试一下,结果有一次刚起飞就炸机。回去把OSD数据和飞行情况传给DJI技术,技术给我的答复是:刚起飞飞控电压就从12.6掉到了10.1左右。。。我觉得若是楼主飞控电压校准过没问题的话,有可能是电池用久了导致压降吧,或者你可以尝试两个3S5000并,压降会不会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