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那个图传好一些,谢谢

楼主(2014-08-10):
(无正文)

楼主:
第一张是TX58  2W  第二张是 RC805  2W    那个距离远一些.原厂天线一般可以达到多远?如果换蘑菇头天线呢?

网友A:
功耗这么大,是不是要单独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耗这么大,是不是要单独供电?

3S单独供电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3S单独供电的

单独供电是可以,不过又要增加重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供电是可以,不过又要增加重量了

这样安全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耗这么大,是不是要单独供电?

功耗很大,但和电机的功耗相比,还是要小很多

网友:
2个我都不选

网友:
正常来说400MW就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