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介绍一个切割固定翼翼肋(平凸翼型)的方法啊

楼主(2014-08-10):
我现在有两种方法:1.用手术刀切,平凸翼型底下的部分好切,上面有点弧度的地方,切出来之后看的时候不是平的,有的时候会切斜了

                       2.用热切割,由于材料有限,我就找了一个竹制的衣架,用的镍镉丝,监控电源(具体的参数我忘了),这个稍微好点,切割出来之后比较平整,偶尔也会有失误,只是有时会把平面破坏了(就是切除好多热切割痕迹)
                          想着是把热切割固定到一个木头做的架子上,但是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过一段时间吧

各位模友,你们还有没有好点的办法,让切割翼肋成为一件简单的事啊,我现在都快愁死了,总是切不好

网友A:
热切割,用电吹风的发热丝做

网友:
手术刀切

网友B:
dlg的机翼内核都是直接3d打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切割,用电吹风的发热丝做

电热风的发热丝?这个有多细,切割的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dlg的机翼内核都是直接3d打印的

滑翔机的要求应该高一些吧

楼主:
你能切的好?我总是切不直

网友C:
我是靠上钢尺慢慢削弧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靠上钢尺慢慢削弧线的

靠上钢尺削弧线?有没有图啊,想不明白

网友D:
这不就是相当于切v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就是相当于切v槽吗

你理解错了,我是想怎么把它切的平整一点,不是切V槽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理解错了,我是想怎么把它切的平整一点,不是切V槽

不是切个斜面出来吗?新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切个斜面出来吗?新手不懂,

不是的,右边的是我想要切出来的效果,左边的是我到目前为止的水平。你说你是新手,没事,看看也能学习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的,右边的是我想要切出来的效果,左边的是我到目前为止的水平。你说你是新手,没事,看看也能学习 ...

额,这样就是普通的切板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额,这样就是普通的切板子吧,

5mm厚的KT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5mm厚的KT板

不好意思说句,这是最普通的切板子吧,拿尺子抵着,刀片和板子保持35度垂直切割,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热风的发热丝?这个有多细,切割的效果怎么样?

效果杠杠的,一直都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杠杠的,一直都在用

有图片吗?让我看一眼

网友:
引用 楼主:
靠上钢尺削弧线?有没有图啊,想不明白

割弦法,没一段弦越短整个不就越接近圆弧嘛。我一般用美工刀,要是直接割弧线的话,容易卡着刀片,割出来的弧很难看。

网友:
首先切出大致样子,然后用砂纸慢慢打磨。这样做出来的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