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 Lite gps

楼主(2014-08-10):
Naza-M Lite 失控返航,油门量要设置多少??为什么关控
    -===+=====_/(T)\_=====+===-
             | |/.\| |
             `-|\_/|-'

会拉高而不是降落回来啊??

网友:
不用调整的,失控是先拉高到20米 在返航降落的

网友:
失控返航和关控是不是一回事?

网友:
多读说明书啊……

网友:
楼主你好!失控保护触发启动后,如果当前飞行器处在低于20米的高度是会先上升至高度20米后再执行返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