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X 电调坏了,能否更换为普通电调?

楼主(2014-08-10):
FreeX 电调坏了,能否更换为普通电调?  等高手!

飞机马达解锁后,头左,头右,尾右马达正常怠速,尾左马达不转,这时大推油门,尾左马达才转,但是因为其他三个马达转速已经很高了,就翻筋斗了。

通过更换对角线马达的方法,将不正常转动的尾左马达与头右马达更换,发现马达是正常的,目前判断为尾左电调损坏,不知道还有什么判断方法?

视频:

网友:
这是什么机子?

网友:
不一定是电调问题,还有可能是其它问题。

网友A:
他家的另外一个产品思凯利蝴蝶就是连续烧电调。。。。。至今还在返厂两次了。。。天知道啥时候能解决!

网友:
大 陆还没上市你就已经玩坏了??

网友:
你从哪买的啊?应该刚买了时间不长吧?就算台湾也刚上市几个月,可以找经销商换电调啊

楼主:
查论坛资料,有说所有电调恢复出厂一次,之后再进行油门行程校准,但是不懂如何操作。。。。。。。。。

楼主:
百度找到油门校准了:接好电调,遥控打开并把油门推到最高,机机上电,听到滴声,油门拉到最低,听到嘀嘀嘀直到不响,推油门电机转动,拉低油门,机机断电,换接下一个电调,油门推最高,机机上电,重复以上步骤直到校准完所有电调,控始终开着的,只做推拉油门的动作。

按照这个方法试了。还是没能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百度找到油门校准了:接好电调,遥控打开并把油门推到最高,机机上电,听到滴声,油门拉到最低,听到嘀嘀嘀 ...

楼主什么渠道入的Free X?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什么渠道入的Free X?

X宝啦!

网友:
卖家不提供售后服务嘛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他家的另外一个产品思凯利蝴蝶就是连续烧电调。。。。。至今还在返厂两次了。。。天知道啥时候能解决!

出了問題分享是好事 , 但每次看倒那個品牌都說一篇就對那個品牌有點不公平 ..... 更何況 , 產品都不同

网友C:
不一定是壞 !!!
接電腦 , 看看飛機是否水平 , 因為水平出問題 , 飛機起步就不會同步轉動 !
另外可校正馬達最底轉速 , 這個很重要 , 我近日的cc3d 飛控都是這樣校正四個馬達同步轉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是壞 !!!
接電腦 , 看看飛機是否水平 , 因為水平出問題 , 飛機起步就不會同步轉動 !
另外可校正馬 ...

卖家也不清楚,暂时先订购一个电调,电机对角线更换,电机没问题,也接上电脑,是水平的,看看换了电调后如何!

楼主:
还有如何校正马达最低转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出了問題分享是好事 , 但每次看倒那個品牌都說一篇就對那個品牌有點不公平 ..... 更何況 , 產品都不同
...

你意思是思凯利对我公平吗?我买个飞机没用几块电池就连续烧电调。而且,返厂两次,到现在第二次返厂都半个月多月了。。。。还没一点结果。还不允许我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说说吗?!我可以告诉你和你的思凯利公司,如果我的飞机问题解决不了,我天天去它思凯利论坛说这事情。

真没见过,买了不合格产品还不让说的。岂有此理了都!

网友A:
free x和butterfliys都是一个公司的产品,怎么就不可以放一起说!?既然同一公司类似产品有类似问题,难道还不让客观说出来给大家参考。不要出了问题就个体差异,业内惯例等等来推脱。思凯利根本就没有生产无刷四轴的能力,售后更是简单应付了事,甚至是不作为的无理由拖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free x和butterfliys都是一个公司的产品,怎么就不可以放一起说!?既然同一公司类似产品有类似问题,难道 ...

我一直只想說服一位在四軸機上失敗過的朋友重新振作 ,
現在反而被誤會和這公司有關係的說好話 ....
是我太天真了 !!!

隨便你吧 , 你已經為了這件事和我斷絕朋友關係 ,
我以後都不用再為你的事上心了 !

楼主:
不要生气,关键是厂家把配件跟上就行,大不了我就换,主要能买到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生气,关键是厂家把配件跟上就行,大不了我就换,主要能买到就行。

没必要伤了和气,大家都是在这里互相交流,互相切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