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直升机空气动力原理疑问?

楼主(2014-08-10):
1、尾桨是用来抵消主旋翼产生的扭力,使直升机不会在水平方向上自旋,那么尾桨自身在直升机上或下方向(平飞时为准)产生的扭力是靠什么抵消的?难道尾桨自身产生的扭力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不会对直升机抬头低头产生姿态的影响吗?
2、真实直升机貌似机动性不敌航模直升机,比如倒飞,真实直升机貌似很少见到有倒飞的,可能因为倒飞没有实际意义而且很危险,我想问的是真实直升机(普通民用商业直升机)到底能不能倒飞,是能倒飞而不倒飞还是螺距上就设计不能倒飞了?
3、航模直升机的侧飞(主翼垂直水平面,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描述侧飞)空气动力是怎样的原理。
4、能否介绍本讲航模直升机各个动作的空气动力原理,搞不懂它为啥就能那样飞,从它是怎样受力到它是怎样通过机械转动实现那个空气动力的。
谢谢大家。

网友A:
1、 尾巴桨 的 扭力,,确实 可以 忽略。。
2、 真机螺距上就设计不能倒飞,真机的桨很软。倒飞会砍到尾管。

3、4、 —— 去看看 周期变螺距 的 原理描述。记住:最大螺距对应的力 迟后90度 哦。

网友:
楼主还是继续潜水,同时学一下理论力学和空气动力学。

网友B:
关于真机倒飞,可以参见这个视频http://www.tudou.com/v/hAxDfYweL64/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真机上可以倒飞把!    陀螺力矩我到现在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

网友:
真机不可能倒飞。模型直机的强度比真机高太多了(同等比例下)真机可能翻过来一拉负螺距就解体了

网友:
1 尾桨的确有扭力,这个扭力虽然很小,但也会对机体产生围绕尾桨轴的逆转方向。但这个方向的扭力,完全可以依靠大桨对自身旋转面的各个角度的升力的细微调节抵消。
  需要注意的是:大桨可以通过倾斜盘来修改旋转面各个角度的升力,来达到朝水平方向的所有角度倾斜,但却不能消除自身的轴向扭力。

2 倒飞的原理很简单,就是让大桨的螺距由正变负,升力变成降力。这样,机体倒过来,刚好被大桨‘托住’。真机完全是可以实现这个动作,但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呢?直升机的最大意义在于垂直起降、悬停、原地旋转等这些固定翼不便实现的动作。倒飞会导致飞行员难以操控。 而航模正好相反,飞手们是在第三视角来操作飞机的,自身完全不受机各种角度、受力状态的影响。这个就不用说了吧

3 楼主所说的‘侧飞’,其实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侧飞’。侧飞是指飞机保持前进速度为0的情况下,朝左、朝右做水平的横向移动。这种移动,速度有慢有快,都属于侧飞。速度慢的侧飞,机体基本保持立正。而楼主理解的侧飞只是速度极快的情况下。这种***的、大倾角侧飞不能长时间保持,否则会被重力拉向地面。所以大倾角的侧飞一般必须辅以相反的动作。形象的比喻成‘V'字摆,或者’侧钟摆‘。在高手的心中,控制飞机做各种动作,就如同用一只无形的手在空中拉住一根系在机体上的线(或者弹簧-对正负螺距的大桨而言)来做出各种动作。

4 空气动力,这个太复杂,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的。

网友C:
上面的*号,是’***(kuai su)‘,不知系统为什么会屏蔽了。

网友:
先了解一下旋翼的变距、挥舞、摆震这些机构的作用,再看看旋翼空气动力学、旋翼刚体动力学、旋翼运动学的东西,把这些都串起来就差不多了。

网友D:
谁说直升机不能倒飞了,想武装直升机就可以。像柯曼奇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真机倒飞,可以参见这个视频

这是没开3D 的 倒飞  没啥奇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尾巴桨 的 扭力,,确实 可以 忽略。。
2、 真机螺距上就设计不能倒飞,真机的桨很软。倒飞会砍到尾管 ...

尾桨扭力忽略不计估计是因为大桨高速旋转时产生比较大的陀螺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谁说直升机不能倒飞了,想武装直升机就可以。像柯曼奇就行。

我知道军 yong的可以,我是讲普通民用商用直升机,有没有在机械上就限制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的*号,是’***(kuai su)‘,不知系统为什么会屏蔽了。

增加直升机升力的方法有哪些?(在定型的情况下,比如不再增加旋翼叶片,不再增加旋翼面积)
1是通过改变螺距吗?
2是通过提高旋翼转速吗?
我能理解提高转速肯定需要多耗油或多耗电。
3改变螺距能增加升力的话,会不会相应增加阻力,是以牺牲什么其他的为代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军 yong的可以,我是讲普通民用商用直升机,有没有在机械上就限制住了。

这个应该跟动力冗余度有关,因为商用直升机都是在比较稳定的环境下运行的,不需要做那么激烈的机动,武装直升机要有很强的机动性。发动机的重量功率比高。用反螺距的时候转速要上升吧。机械设计也是不一样的。军 yong的要好些。有些可以防弹的。民用的桨毂以前是挥舞铰,军 yong的现在用柔性桨毂。这个不是太清楚,总之,民用没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