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问个小问题!另外:今天想把精灵2的油门中位摇杆改掉,可是手里没有压簧片

楼主(2014-08-10):
今天想把精灵2的油门中位摇杆改掉,但拆开发现 手里没有压簧片,还是改不了。
图中蓝圈  蓝箭头所指 是什么按键?有什么功能,控的外壳上没有对应的开口。

网友:
日,好简单

楼主:
没有显示屏,就那么几个通道的事,能复杂到哪去?关键是用料的可靠性!

楼主:
自己仔细又看了看这图,虽然只有模式1和模式2,好像只要把左右摇杆的插头对调一下就可以把美国手变中国手了,,,,害我改手改的这么辛苦,现在再改回来??算了,非乱套不可。

网友A:
那个按键是对频用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按键是对频用的 !

不懂别瞎扯

网友:
哪有蓝箭头?

网友:
构造这么简单的控~

网友:
还是别改了,中立油门非常好用,悬停的时候松开手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按键是对频用的 !

貌似对频的时候 不需要按任何按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貌似对频的时候 不需要按任何按键。

升级控固件失败时的复位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级控固件失败时的复位键

我更愿意相信这个答案。(对频的时候 控上是不需要按键操作的)

网友A:
好吧我弄错了!!但是有的人上来就喷还真是有素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我弄错了!!但是有的人上来就喷还真是有素质!!!

素质!素质!保持队形。【换个角色看回复,应该没什么恶意吧(个人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素质!素质!保持队形。【换个角色看回复,应该没什么恶意吧(个人理解)】

不是对你!!!!我是说那个什么(我爱RCLYL)

网友:
保持队形

网友:
感觉像玩具控

网友:
感觉俯仰云台杆需要改成弹簧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己仔细又看了看这图,虽然只有模式1和模式2,好像只要把左右摇杆的插头对调一下就可以把美国手变中国手了 ...

你难道不会用软件改吗?

网友:
本来就是高级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难道不会用软件改吗?

没有模式3,不改硬件的话请明示:用软件来达到中国手的设置的方法。

网友D:
疑?我的就有压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疑?我的就有压片呀

dji照顾你,它没给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dji照顾你,它没给我。

是的啊,我改成油门不自动回中的了,靠压片来感受阻尼和格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