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AM140B微单云台改三轴,BGC控制板 Z轴通电后总是不能对准机头位置 有视频 求解

楼主(2014-08-10):
X-CAM140B微单云台改三轴,Z轴通电后总是不能对准机头位置 求解 在调参软件上反反复复最了几次云台校准 还是这样 镜头跟机头位置大概偏差20度左右,下面是视频 请各位大师把把脉啊 谢谢了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听说可以软件上面微调 找了半天没找到  对了我的板子是BGC老版本的板子  固件是破解版2.0  视频是手机上传的压缩的比较厉害

网友A:
就算你校准好了 时间长了 也会飘走.不解决根本问题,你加个通道控制不就完事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算你校准好了 时间长了 也会飘走.不解决根本问题,你加个通道控制不就完事儿了?

我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B:
Z轴的位置本来就是随机的,要想改变Z轴的位置,有2个办法解决,最见单的就是用遥控器控制Z轴,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先切到锁定模式,再旋转飞机,然后在切换到跟随模式,不是产品有问题,而是你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Z轴的位置本来就是随机的,要想改变Z轴的位置,有2个办法解决,最见单的就是用遥控器控制Z轴,还有一个办法 ...

他这个办法也是很好的.更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Z轴的位置本来就是随机的,要想改变Z轴的位置,有2个办法解决,最见单的就是用遥控器控制Z轴,还有一个办法 ...

大哥可以加个Q吗 2662307808 请多指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你校准好了 时间长了 也会飘走.不解决根本问题,你加个通道控制不就完事儿了?

我这个是老的那种控制板 不知道俯仰跟横滚怎么插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Z轴的位置本来就是随机的,要想改变Z轴的位置,有2个办法解决,最见单的就是用遥控器控制Z轴,还有一个办法 ...

大哥我是这种老板子,2.0的固件,请教你这种板子云台俯仰怎么连接啊,找到不到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我是这种老板子,2.0的固件,请教你这种板子云台俯仰怎么连接啊,找到不到位置

去优酷搜 1987 老板发的视频,说的很详细,我就向他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