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 680机架的h型分电法

楼主(2014-08-10):
h4机架到了之后就一直想着该怎么分电
分电板肯定是不用的,倒不是觉得分电板是个很糟糕的东西,那么多成品机架不都是机身自带分电板莫,只不过淘宝卖的分电板都太糟糕了,有空自己给h4机架专门设计个分电板好了,毕竟焊线实在是个让人头大的事情
强烈推荐100W大烙铁,真心大力出奇迹,比60w的好用多了,焊点碰一下就好了

思来想去就如下焊接了,一边正极一边负极,前后焊得方式不一样(电调电源线剪得太短了没办法了……),最后是引两个xt60头到机身下方,两块电池并联,增加电力冗余
刚焊好觉得还挺简洁的,打上热熔胶装进机身就开始乱了,热熔胶怎么样才能弄得圆润一些啊?

然后是四个电机

个人觉得香蕉头挺靠谱的,直接插进电调也挺好看的,就没焊,盖上板之前已经乱得没法看了
话说naza原装的接收机线也太短了,又不能只接一组电源线,其他全只接信号线,真是个糟糕的设计,apm,mwc,cc3d不是都只接信号线就好了嘛
最后吐句槽,h4机身实在是太小了,塞不下啊……

网友A:
首先,H型接线想法很好,值得肯定,期待测试结果;然后,硅胶要圆润,可以用热风枪吹一下;还有,电调没必要全放中心板,电机下方其实很不错;最后,每一路信号单独加电源和地是有道理的,如果只有一组电源其他全是信号,信号之间会有串扰,并且一旦这唯一的一组电源接触不良就要出大事。每一路信号都接电源和地可以保证最小回路,也能一定程度提供冗余。

网友:
沙发,不过那电机颜色真骚喜欢

网友B:
电调这样接可能会出现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H型接线想法很好,值得肯定,期待测试结果;然后,硅胶要圆润,可以用热风枪吹一下;还有,电调没必 ...

有道理!万一一路没电接收机就没电了,放在电机座下面也想过,等以后要放更多设备的时候就改到电机座下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这样接可能会出现干扰,

你是说哪个和哪个干扰?

网友:
电调这么接,还是头一回看到

网友:
注定炸鸡的节奏

网友C:
我看好  楼主 我差不多和楼主一样就是  飞控和  接收机并排放着,,,那样可以省出来不少空间,IOSD 和 PMU放在 尾部电调后面的空地方,,分电板 我的放在 机身底下,,,效果杠杠的,,,可惜  经过好几次组装,,内六角都滑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好  楼主 我差不多和楼主一样就是  飞控和  接收机并排放着,,,那样可以省出来不少空间,IOSD 和 PMU ...

用的是哪种分电板哇,求推荐好用的分电板

网友D:
电源线接点最好还是用热缩膜包,热熔胶久了会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线接点最好还是用热缩膜包,热熔胶久了会掉的

那个是T字形接头,没办法用热缩管哇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是T字形接头,没办法用热缩管哇

把线并过去还是一样的T,你那样和有可能短路炸鸡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哪个和哪个干扰?

可能会产生电磁场,我以前接线和你也差不了多少,飞起来就和图传发生干扰    具体你的试着飞飞看

网友:
我的是这样布线、已经飞了很多次

网友:
这种出现想法不错,不过电调线其实可以并长一些用热缩管套上,还是梯形,直接用热熔胶固定兼绝缘真的很危险,碳纤导电的,万一热熔胶脱落了,那就要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会产生电磁场,我以前接线和你也差不了多少,飞起来就和图传发生干扰    具体你的试着飞飞看

今天我试飞了下,图传没被干扰到,运气不错,的确这样肯定比正负极在一块儿磁场要强,不过6s的电池电流小的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哪种分电板哇,求推荐好用的分电板

这是我一个  群模友给我的参考图片

网友:
我的,可以参考一下,跟楼上一样的分电板,
割成两半,电调供电前四后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