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动一下,就不动了

楼主(2014-08-10):
之前一直用3s电装 玩450。这两天新装的x3,换的6s动力,用的花牌50a电调,富丽的6s
电机
。都装装好了,测试 发现电机自检正常,然后推油门 就启动一下就停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停一下后,应该会发出叫声,滴滴 2短声。。
这个含义是,电池节数不符合。
你可以使用设置卡进去,把电池节数选成6 CELL 就OK 了!

楼主:
识别的6s,没错啊

网友:
从新校准油门

网友:
因为你换了电机,所以要重新校准油门行程

网友B:
重新校准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