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机要使用什么胶水?

楼主(2014-08-10):
手上一套KT室内小机,不知道要用什么胶水来组装。

网友A:
泡沫胶!加纤维胶带

网友:
别用热熔胶,太沉了,那个是大飞机基本上会用到,三楼说的就行

网友:
泡沫胶千万别用多了,别以为越多就粘得越牢,薄薄的涂一层就可
用多了融化KT板

网友:
热溶胶,泡沫胶都可,还有其他问题加我Q说吧:2462872234

网友:
热熔胶,一直在用,效果非常好,绝非泡沫胶可比

网友:
热熔胶就行,少打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沫胶!加纤维胶带

那泡沫胶用TB 10元一瓶的可以吗?

网友:
热熔胶,效果非常好,可厚涂可薄涂

楼主:
鱼珠胶可以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还好,时间一久就不行了

网友:
万能胶也可以

网友:
热熔胶或者建材市场和广告店买的万能胶都可以,粘广告铝塑板的

网友:
这要看楼主你做什么飞机了,室内用泡沫胶,热凝胶有点重,不推荐。室外两种胶都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