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的X3急上急下和大螺距甩尾巴,看看这里有没有松掉!

楼主(2014-08-10):
X3一号机全部换了KST舵机之后,用好盈电调7.4v驱动,居然会甩尾巴,虽然是偶然出现,但始终不爽。检查发现问题!

  因为用的这个三角形塑料块加螺丝锁住,而拆卸几次之后会出现锁不住的现象,用手拨动锁尾舵机还可以上下动哦!

那就不管是不是这里出现的问题都呀换掉,想起还送过套螺丝,一直不知道做啥用的。

  找出来,用螺母的,这个就可以锁紧了!~

拍摄环境不佳,各位凑合着看,动动你们尾舵机看看会不会移动。面对塑料不是螺丝上紧了就行了。仅供参考,共同讨论,勿喷!

网友:
有时候往往是一些不经意的地方造成了很多疑难杂症

网友:
受教的顶一下!

网友:
不能疏忽,哪怕细微处。

网友:
锁尾舵机不行。假总…

网友A:
多谢分享,会去查查

网友B:
骚达斯捏。。。 我的也松的,不过还是照样飞,嘿嘿

网友:
我X3机子回来还没有这样配套螺丝,还好以前玩机子有多余螺丝和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骚达斯捏。。。 我的也松的,不过还是照样飞,嘿嘿

松如果还能固定住就还好,我的已经可以手一动,舵机就上下移动了。所以要固定住!

网友:
好经验,X3还有个菊花加强板,上了更牢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松如果还能固定住就还好,我的已经可以手一动,舵机就上下移动了。所以要固定住!

假总,你的头像为啥那么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总,你的头像为啥那么萌

萌萌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