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器,变压器前端的高压部分,???不理解啊

楼主(2014-08-10):
上边的十字线路没有接点.另外锯齿的线表示变压器的线圈了,
.看不懂啊,不理解为什么右边的线圈的输入端一根线,另外一级没有啊,怎么能形成电流呢.

网友:
想说什么意思?

楼主:
右边的变压器线圈怎么有的电流呢,只有一端输入,比如没有负极。还有这个板子坏了,不知道哪里烧了,这么简单的电路没啥元器件我都不知道怎么看,手里有万用表,不知道量啥,量了几下感觉是电阻烧了。

网友A:
看不懂楼主的图,画错了吧

网友B:
你这个图 肯定画错了·  你在仔细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楼主的图,画错了吧

真厉害,是画错了,自己修的飞线挡住视线了,还有跟线没练,如图上的红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图 肯定画错了·  你在仔细看看吧·

嗯,是画错了,有条线没看见,补上红线了,请教您了,这个电路坏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弄。怎么检测,东西不值钱,主要是想研究研究,。

网友:
这电路你说他是普通限流变压吧又多了个整流二极管。说它是电容充放电开关变压吧又少了个开关管,莫非用双二极发光管代替开关管?

网友C:
佩服,研究得这么仔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画错了,有条线没看见,补上红线了,请教您了,这个电路坏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弄。怎么检测,东西不 ...

有变压器就有反馈电路 次级就有整流电路  你这一点都看不出来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佩服,研究得这么仔细

你把板子照片  拍清楚些  正反都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画错了,有条线没看见,补上红线了,请教您了,这个电路坏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弄。怎么检测,东西不 ...

你把板子照片  拍清楚些  正反都要·

网友:
我那天也去抓个蚊子来研究下

网友:
LZ你这电路图画得,让我看了半天,原来只是个最简单的开关电源,这电路没必要再查,你直接找一个1003将那开关三极管换下,保你95%能修好,这类开关电源损坏基本上都是开关管烧了。

网友:
开关电源,不好搞,买一个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