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原厂电池突然充不上电也没电了请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8-10):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充电就充不上电也没电了(插上BB没反应),请问是什么情况?

网友:
电池断线了,或电池坏了,用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
不想骂人

网友:
严重过放?原不原厂电池都一样得,检查一下线路先憋~

网友A:
请教 原厂怎么插BB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 原厂怎么插BBB

什么厂都插,插平衡头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厂都插,插平衡头上

精灵原厂有平衡头?  精灵1的3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灵原厂有平衡头?  精灵1的3S吧?

= =!当然不是智能电池啦~翻阅楼主帖子,他用的是精灵1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