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viation-devo10-v4.0.1如何设置5 6 7通道谢谢

楼主(2014-08-10):
请教deviation-devo10-v4.0.1如何设置5 6 7通道谢谢     还有这个固件跟DSM2接收机对频后固定翼模式下没有升降   请大神帮忙 谢谢   请赐教!  QQ289977303

网友:
你想用5\6\7通道做什么功能,不同功能设置方法不同.另外这个固件连接DSM2接收机应该没什么问题,我用的AR6100E,各通道正常,没有问题.

楼主:
想做NAZA的功能通道    能加我Q聊下吗    谢谢了

网友A:
順序 1~6 CH 按照DSM2 接收機的通道排列, 7 通道是AUX 2 , 567 分別為 GEAR , AUX1 , AUX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順序 1~6 CH 按照DSM2 接收機的通道排列, 7 通道是AUX 2 , 567 分別為 GEAR , AUX1 , AUX2

朋友   能加下QQ吗?   谢谢了

网友A:
沒申請 QQ 帳號, 我在台灣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申請 QQ 帳號, 我在台灣 !

哦,台湾同胞  呵呵!      我只有QQ  所以就没办法了       还是得谢谢你

网友A:
不客氣,請拿起你的接收,外殼上的標示,應該都很清楚,BAT/BIND 不能算通道,不納入CH計數,餘下1~6CH類推!

~BAT/BIND ~對頻孔,不納入通道計數
1~THRO油門
2~AILE 副翼
3~ELEV 升降
4~RUDD 方向
5~GEAR 輪架(這個通道,我大部分都插入一個可開關式尋機警報器)
6~AUX1 ( 通常用在電直,很多陀螺預設為陀螺感度線通道,固定翼預設為FLAP襟翼通道,隨個人喜好設定,如果小固定翼飛機,沒開FLAP襟翼,我會當成DUAL AIL雙副翼通道來使用)
7~AUX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氣,請拿起你的接收,外殼上的標示,應該都很清楚,BAT/BIND 不能算通道,不納入CH計數,餘下1~6CH類推!{:1_2 ...

谢谢指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客氣,請拿起你的接收,外殼上的標示,應該都很清楚,BAT/BIND 不能算通道,不納入CH計數,餘下1~6CH類推!{:1_2 ...

5.Gear才是用在直升机上面的陀螺感度通道。
6.Aux1是用来接CCPM的pitch舵机的。只要在CCPM模式下,默认就是1.副翼(螺距),2.升降,6.螺距(副翼)

网友:
引用 网友B:
5.Gear才是用在直升机上面的陀螺感度通道。
6.Aux1是用来接CCPM的pitch舵机的。只要在CCPM模式下,默认 ...

只能說,每個人的配置,和習慣用法不同吧,我也不想再爭辯什麼!
控是死的,人是活的,除了某些幾個系統特定固定死的,一些輔助通道都可隨喜活用,檢視自己的需求與裝備,各自發揮,靈活運用,只能說,戲法人人會變,巧妙各有不同,您習慣高興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