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博罗化油器的问题

楼主(2014-08-10):
华博罗化油器不吸油,从进油管吹气也吹不动,什么原因?膜片坏了?

网友A:
化油器脏了拆开用汽油清洗就OK了,都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化油器脏了拆开用汽油清洗就OK了,都拆开
好的,感谢,一拨桨就往油箱里增压但是油管里的油面就是不动,啥原因?

网友B(2014-10-21):
化油器负压孔阻塞,也是不吸油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