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电池的容量是表示每个单体的容量呢?还是总共的?

楼主(2014-08-10):
电池的容量是表示每个单体的容量呢?还是总共的?还有,用B6充电的时候所显示的所充德毫安数是每个单体所充的呢还是整个电池所充德呢?这个问题迷惑了我很长时间!谢谢大神解答。

网友:
整个的,整个的。

网友:
毫安数本身和电压无关(假定每个电芯的电量一致)。但充电器充的要看显示的是每个的还是所有的

网友:
标识的是总容量

网友A:
单体的也是整个的,因为我们买的电池基本都是串连的。电池标的容量是每个电芯的单体容量。比如3S2200的电池是每片单体的容量为2200.如果把电池拆开,每片并连,就是3.7V。6600毫安时。

网友:
总体的总体的

网友:
串联,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其实是容量最大那片的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体的也是整个的,因为我们买的电池基本都是串连的。电池标的容量是每个电芯的单体容量。比如3S2200的电池 ...

我认为应该是整体的吧!并联只是将电压缩小,电流也小啦,自然供电时间会增强。但电池的总电荷数是固定的,不可能说你并联一下电池的电荷量就增加啦!

网友:
个人认同5楼模友的意见。

网友(2014-12-07):
5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