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蛇viper 90VS毒蝎stinger 90

楼主(2014-08-10):
本人新手,之前飞过P51 海盗1.1米,涵道目前只有T45改水星涵道算是能正常起降,其他涵道基本首飞就炸,感觉涵道还是要飞大点的才行,目前比较纠结飞翼出的毒蝎和制胜出的毒蛇,请有飞过这两款90涵道飞机的高人指点迷津!
1、这两款飞机我看了很多视频,感觉毒蝎降落的速度普遍很快,不知道好不好降落,这方面感觉毒蛇要好些!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2、安装方面看了十月的介绍,毒蛇非常好安装,不知道飞翼的毒蝎好不好安装?
3、起降滑行的时候那款飞机的起落架表现更好些呢?
4、请高人给点建议!就这两款飞机里选的话那款更适合新手一些!请说说原因,谢谢!
本人代表很多新模友感谢高手的指点!

网友A:
初飞90涵道, 还是毒蛇吧, 起降速度慢一些。     能飞T45,肯定可以飞毒蛇。    毒蝎没飞过, 但看样子属于运动机, 起降速度应该更快,不适合初飞90涵道的。

网友B:
毒蛇是好, 好飛好落, 但性價比不夠毒蝎好, 毒蝎舵機都要好得多, 升降舵用17G, 有起落架航燈, 控制版都比較穩健

但毒蛇裏面的舵機基本上要全換, 雖然宣稱是數碼金屬, 但用多幾次就在抖震, 由其那個升降舵只用9G舵機,  玩了幾十個起落就不夠力, 飛機就會拉不起撞地

這不是只有我都試過, 在論壇內很多模友都因為這個舵機的問題痛失毒蛇

副翼沒有裝活葉片, 飛久了副翼會斷開, 有次就是在飛行中斷了一邊.. 幸好還可以靠單邊副翼安全着落, 所以最好第一時間加活葉

要不然我喜歡毒蛇外形, 我一定會選毒蝎
現在我的新毒蛇都只要空機, 內部的電子裝置全換, 升降舵改用EMAX 17G舵機, 這才是90涵道機都標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毒蛇是好, 好飛好落, 但性價比不夠毒蝎好, 毒蝎舵機都要好得多, 升降舵用17G, 有起落架航燈, 控制版都比較 ...

感谢大大的说明!很详细!那我还是考虑毒蝎算了!改装对我这种新手来说还是费时费力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飞90涵道, 还是毒蛇吧, 起降速度慢一些。     能飞T45,肯定可以飞毒蛇。    毒蝎没飞过, 但看样子属 ...

就是啊!毒蛇翼展长那么多肯定滑翔能力好的多?但就跟楼下说的一样,毒蛇有些地方还是有缺陷,所以很纠结!性价比方面也是毒蝎好些!金属涵道,大舵机,100a电调!现在就是不晓得毒蝎安装是不是也很简单?还有降落的问题,是不是特别容易出现蛙跳!因为看了很多视频毒蝎都出现了蛙跳,而且降落的速度都很快!真怕自己hold不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啊!毒蛇翼展长那么多肯定滑翔能力好的多?但就跟楼下说的一样,毒蛇有些地方还是有缺陷,所以很纠结 ...

毒蝎那也叫金属涵道? 就涵道桶是金属的, 桨叶还是塑料的,没多大区别。   论机型, 还是毒蛇帅。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啊!毒蛇翼展长那么多肯定滑翔能力好的多?但就跟楼下说的一样,毒蛇有些地方还是有缺陷,所以很纠结 ...

如你不想大改, 又喜歡毒蛇, 那你最少都要改副翼及升降舵的舵機,

不過毒蛇是用主翼那邊綜合集結信號線連接... 那就有點麻煩, 要剪去舊的, 要焊接電線... 是煩, 但不難

升降舵機要用兩個17G的話, 那個安置舵機的位置要作少許改裝才能放入, 另也要預備Y形延長線, 也可要剪去舊的, 焊接新舵機的電線上去原本的線

所以你要有些心理預備

毒蝎實在沒飛過, 也沒有見人飛過,

如怕降落速度太高, 多留一點電, 半油多點, 繞場多飛一個圈令飛機減速, 下降高度, 再慢慢降落試一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你不想大改, 又喜歡毒蛇, 那你最少都要改副翼及升降舵的舵機,

不過毒蛇是用主翼那邊綜合集結信號線 ...

非常感谢你的详细说明!跟本地的模友约好了下次一起飞,顺便看看他的阿凡提!呵呵!我现在倒是基本确定买毒蝎了!

网友:
感觉毒蛇好飞 就是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详细说明!跟本地的模友约好了下次一起飞,顺便看看他的阿凡提!呵呵!我现在倒是基本确定买 ...

阿凡提?哈哈,这机我们这里有两个模友上了,按我的看法是,除了大以外,没有什么觉得有亮点,速度机动姿态都不如毒蛇毒蝎好,除非改成8s的电池飞我估计就很不错了,建议放弃阿凡提的想法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详细说明!跟本地的模友约好了下次一起飞,顺便看看他的阿凡提!呵呵!我现在倒是基本确定买 ...

为什么买毒蝎呢。。。。 样子实在不好看, 毒蝎不如直接阿凡提。      毒蛇舵机我没出过事情,要不是控不好,我的毒蛇至今还在服役呢。  换了控以后我还是买毒蛇,  毒蝎样子太小气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买毒蝎呢。。。。 样子实在不好看, 毒蝎不如直接阿凡提。      毒蛇舵机我没出过事情,要不是控不 ...

可能你的毒蛇是萬中無一的良品,

就眾多90級的飛機來看, 升降舵標配為17G, 而70級也要12G, 但只有毒蛇用9G, 9G是800mm 至1000mm 螺旋槳飛機才會使用的舵機級數

當有一天要拉升降舵, 發現沒有力時, 最好盡快更換, 不然下一次就拉不起

這裏有毒蛇模友的壞舵經驗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4765&extra=&page=2

飛機不像車子, 有壞就可以停下回收.. 飛機不能停, 壞了只能自求多福

所以上天的東西, 我不會放過每一個有可能出問題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能你的毒蛇是萬中無一的良品,

就眾多90級的飛機來看, 升降舵標配為17G, 而70級也要12G, 但只有毒蛇 ...

现在毒蛇做工是差了。 我那时买的第一批的。   炸了后,买了空机和舵机,所有舵机都是自己装上去的,起落架用的还是老款的,不会抱死。  舵机,每次起飞前都检查。  主要还是对于毒蝎的外观没有大爱,然后飞翼工厂的客服很吊,印象不太好。

网友(2014-09-11):
引用 网友A:
现在毒蛇做工是差了。 我那时买的第一批的。   炸了后,买了空机和舵机,所有舵机都是自己装上去的,起落 ...

是啊 飞翼的SB客服是很NB,上次我都打算拍了,结果看客服那鸟样果断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