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四合一刷BLHeli固件的问题

楼主(2014-08-11):
有几个问题,麻烦高手帮我解答一下:四合一的板子如下,我看见有4个空白铜点,是针脚是插在这4个铜片上面吗?另外这四个铜片顺序?我翻了一下帖子,都只有单个电调的铜片顺序,没有四合一的,我黑线接的是电调信号线上的黑线,白线和红线我就用上白下红的方法试,试了都没用!一点connect连接电调,就弹出链接不上。

网友:
去Olliw的主页上找一下各个电调型号的接口定义贴就能看到了。论坛里写的教程一般都不全,建议直接看原网页。

网友A:
Olliw原网页,右上角选一下英文界面。http://www.olliw.eu/2012/owsilprog-tutorials/

楼主:
引用 网友A:
Olliw原网页,右上角选一下英文界面。http://www.olliw.eu/2012/owsilprog-tutorials/

英盲标示完全看不懂!

网友B:
这个有个帖子你参考下详细过程在9楼!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2190&highlight=%BA%C3%D3%AF4%BA%CF1%CB%A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个帖子你参考下详细过程在9楼!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2190&highl ...

谢谢,我看了这个帖子,现在是电调链接不上。

网友B:
你网上看下电调主控芯片型号对应引脚,对应的和那四个焊盘的引脚关系,还有下载器的驱动要装好,我手里的四合一电调昨天才卖了,要不帮你看看怎么弄! 不过看你弹出的那个对话框,问题是是处在下载器,驱动装好了么!,端口是否选择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网上看下电调主控芯片型号对应引脚,对应的和那四个焊盘的引脚关系,还有下载器的驱动要装好,我手里的四 ...

驱动装了,虽然我不知道装什么驱动,但是刚插上的时候显示的是没驱动,我根据电脑提示,在网上下的驱动,然后安装成功了,端口显示的是COM3,难道我的驱动弄错了?

网友:
我也是这个报错,不知道是否好赢把芯片锁了不让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