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心等待求救] Pixhawk 連接搖控問題

楼主(2014-08-11):
近來對四軸著魔了
一直潛水了很久,看了很多老師,大大們的分享,學了不少。終於真正動手,但以下問題一直解決不了,求各位幫幫忙

器材:
Pixhawk 2.4.5, 固件3.1.5
8ch PPM encoder
Devo 10 + RX1002

飛控各樣功能都貌似正常,唯獨是飛控一直也連不到搖控器。
已確定接收機收到訊號,PPM encoder上的藍燈也會隨油門增加而閃得更快,但飛控內卻看不到任何反應,是我有東西做錯了嗎?還是有機會是東西壞了?
誠心等待賜教

楼主:
是的~~~
华科尔 Devo10 +RX1002

网友A:
先用舵机试你的接收机到底有没有对上频

楼主:
試過了,確定是對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舵机试你的接收机到底有没有对上频

怎么试?

网友:
encoder信号线是最下面,信号线飞控那头插反了

楼主:
應該是沒有接錯
最上的才是訊號線。
我試過反接後,PPM會沒有電,連燈也不亮

网友:
你SBUS訊號的確接錯了,負極在最上面,訊號在最下面。中間才是電壓。

楼主:
我的線是白色是負,橙色是訊號
應該是沒有錯的

网友:
高大上的节奏啊

网友:
你那个***和我接线顺序不一样啊

楼主:
因為線是自己做的,所以顔色有點不同,容易令大家誤會

网友:
我之前有塊小板的ppm編譯器也是這樣只有燈沒有訊號,要換一塊新的才認得到……

网友:
ppm编码板正常工作应该是蓝灯闪烁。是不是你接线有问题

楼主:
也打算訂一塊新的PPM來試
希望不會是飛控的接收有問題

楼主:
我的藍燈有閃,推油門的時候,燈閃的速率會變